[求助] 有高手会calibre中的black box吗

楼主(2011-07-28):
想让calibre lvs和rcx时把一个cell整个提取,不进入cell的里层,有哪位做过吗?请教大牛,谢谢~~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比如一个叫tcell的单元,我在lvs的rule文件中添加了

LVS BOX tcell

lvs时,layout的网表中确实把tcell提出来了,显示

X0 3 4 tcell $T= ....

但是在原理图生成的网表中却没有这个元件。有哪位知道问题在哪儿吗,求指导

网友:
无非就是想做空的cell吗?只要在SUBCKT中加入几个pin,无需内部transistor。电路的网表不知是你cdl导出的还是calibre lvs export的。空文件还是建议用calibre 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自己做的电感,希望lvs和rcx时只提取cell的引脚连接,不提内部的rc,当成black box。后仿的时候该cell有spectre模型,所以希望直接当cell提出来就好了。电路的网表是calibre export from schematic

网友:
那在电路中那个电感可以做个symbol,calibre export from schematic应该能提出才对,然后在网表中删除里面的内容,只留下subckt如我上条帖子说的。layout中可以在lvs规则中修改处理(比如加屏蔽层(让提取参数提不出金属的RC))。

网友B:
看了这个文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有用的教程,谢谢啦

网友:
很好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
    你好像写错了,LVS BOX的语法是"LVS BOX [layout_name] [schematic_name]",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只写一个cellname也是可以的,手册上有写。但是现在有个问题,cell名字好像不能使用通配符。
我要blackbox的那个tcell是cadence下的pcell,lvs时calibre会把cell名字提成tcell$$21412321,这种形式,但是我使用通配符
LVS BOX "tcell*"    无效
LVS BOX "tcell$$21412321"  有效

这个有办法吗?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字符是calibre系统保留字符吧,试试LVS BOX "tcell$$*"。我也不清楚这个问题,只是猜想,一起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貌似$和*是一个意思,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吧,*是通配符,再试试?,你说的那个肯定是layout netlist中的东西吧 ?

网友:
直接修改网表的cell name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tcell$$* 也试过,不行的现在先没用pcell了,这样layout导出的网表cell名就固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 也试过的,后来查了下,?和*有区别,?不能用作Cell name
  还试了 VARIABLE 先定义一个变量,再给 LVS BOX, 也是不行

  1. VARIABLE celllist "tcell*"
  2. LVS BOX celllist

难道 LVS BOX 不支持通配?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不支持,我也试过,不过我觉得你说的MOS的表示方法是calibre自己提出来的MOS管的命名方法,PCH$123456和PCH$123456789其实是一类管子,你用LVS BOX应该可以将同类的东西都屏蔽掉,只要你的layout和schematic的名字都对的话。

网友:
LVS BOX的作用不是把CELL拿掉,而是列入LVS BOX的CELL到其Terminal为止;
想要不做检查,命令式EXCLUDE CELLNAME

如果版图单元名称和电路模块名字相同,则LVS BOX只列出一个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名字对上了,使用LVS BOX能将其当成cell提出来;而我layout中这个cell是pcell做的,名字是cell$$*,LVS BOX 需要指定具体的名字才生效,所以我这样的情况就不实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谢谢,这个我了解。我的原理图中有这个单元,目的就是让其在cell层次上对应就行,不是 EXCLUDE。

网友:
对, 比如这样
.subckt tcell A B C
.ends

LVS BOX 就是检查 模块tcell的连接关系,内部不看

如果source和layout box 名称不一样,要分开写
SOURCE BOX  aaa
LAOUT BOX  AAA2

LVS BOX  AAA  是source和layout都叫AAA的意思,

网友(2011-09-30):
回复 网友G:

    你好,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layout 做LVS时不希望它提取我subc这个cell的layout(衬底)中的电阻,然后我在LVS runset file中加入LVS BOX subc 但是无效!求解!!!

网友:
如果source和layout  box name不一样的时候
要写2句话

lvs source box  AAA
lvs layout box BBB

如果source和layout一样,则用 lvs box CCC 就行了

网友(2012-02-16):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
參考參考

网友:
calibre 新手,来学习,帮顶

网友(2012-03-20):
回复 网友B:

  下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2012-07-26):
我爱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H:

网友(2012-09-12):
学习一下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layout 和 source 里面的名字是一致的,lvs box cell 这样写是没有错的。

网友(2012-12-10):
提取RFMOS的时候貌似要用到这个

网友(2013-04-22):
这教程是讲calibre lvs box吗???

网友:
也遇到stream out pcell名字不固定的问题, calibre真的不支持通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受用,谢谢!

网友:
很好的教程,谢谢。

网友(2013-10-17):
很好的教程谢谢

网友(2014-01-06):
参数提取的,挺不错了,可以下下来看看

网友(2014-04-10):
看看,希望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F: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I:

什么是RFMOS??

网友(2016-01-05):
谢谢楼主的问题以及楼下的帮助

网友:
非常有幫助

网友:
要多多领悟!

网友(2016-09-06):
回复 网友B:

   谢谢 !!!

网友(2016-11-25):
很有用的教程,谢谢啦

网友:
来找教程学习的

网友(2018-04-17):
正需要这个文件,谢谢了

网友(2020-12-15):
你超级棒!!!

网友: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very good data for calibre中的black box

网友:
如果我把所有的std cells blackbox,能在LVS rule file 里设置吗?怎么设?

网友J(2021-01-20):
1、在calibre----LVS option----Incldue的窗口中写语句 LVS BOX LAYOUT SOURCE tcell tecll   2、在CDL网表中定义这个tcell单元   . SUBCKT tcell  pin1名 pin2名    . ENDS   3、在版图tcell单元里也打上相对应的CDL网表中定义的Pin名称(注意:若是电感定义成为BOX,则需将其断开,因为会识别成导线而只能识别出一端pin名引起短路)3、运行LVS是选Hierarchical   4、若版图与网表中的定义名称不一致则还需要HCELL. tab定义,所以尽量两个名称一致。一点儿小心得,仅供参考。

网友(2021-03-04):
引用 网友J:
1、在calibre----LVS option----Incldue的窗口中写语句 LVS BOX LAYOUT SOURCE tcell tecll   2、在CDL网表 ...

我如果将电感两边的pin一个用M1 一个用M2,然后我再box外部链接起来runl lvs 的时候会不会提示电感两端短路了?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J:
1、在calibre----LVS option----Incldue的窗口中写语句 LVS BOX LAYOUT SOURCE tcell tecll   2、在CDL网表 ...

请教下大佬,电感做black box要断开的话,电感断开的两边还是会提取出来RC参数,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希望得到大佬的指导,谢谢

网友(2024-09-09):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个文档就可以了。

好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