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波形显示问题

楼主(2011-07-28):
cadence wave参数扫描显示的波形,X轴是电阻变量,Y轴是电压变量
我想Y轴不变,将X轴变成原来电阻变量的倒数,来显示新的波形

想问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把参数电阻变量改为电导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那样的话,得重新仿一遍
    我想在不重新仿真的情况下,把原来的数据波形变换一下,能否行得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计算器里应该是可以设置的,记得前两天有个帖子是问怎么画跨导随Vds变化曲线的,方法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