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output_delay 含义?

楼主(2011-07-28):
一直对set_output_delay(-min,-max) 不是特别明白。有人能帮我通俗的解释一下吗,它约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网友:
-max就是做setup 检查用的 , 这个值越大,里面越紧,
-min就是做hold检查用的,这个值越小,里面越紧张,

网友:
primary output  的 setup

网友:
set_output_delay的官方解释为Sets  output  delay  on pins or output ports relative to a clock signal.
       -max   Specifies  that delay_value refers to the longest path.  If nei-
              ther -max nor -min is  specified,  maximum  and  minimum  output
              delays are assumed to be equal.

       -min   Specifies that delay_value refers to the shortest path.  If nei-
              ther -max nor -min is  specified,  maximum  and  minimum  output
              delays are assumed to be equal.
其实就是说当时钟来临时,经过多少delay引脚或者端口会有输出。这个delay的作用理论上应该是由输出电容合下一级输入电容所决定。他们一起应该就可以决定下一级的建立时间违约约束了。
以上是个人理解,还望大家讨论

网友:
问下,怎么确定这个max值和min值,因为好像这个output delay 一般主要是用于interface上,这儿的时序信息一般都是通过一些波形图给出,我看到一些书上写到有时候max的值居然为复值,min值为正数比max值大。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释,还是有时候min为负值,max为正值。对于这两种情况不知道有没有通俗的解释。

网友:
一般不管max、min都是正值, 为负值就是过约束,

看看DC综合的书, 图里画的很清楚的,

这个主要是约束芯片周围接口的环境的delay,间接也就约束了input IO到内部第一级flop,
最后一级flop到output IO的路径,

网友:
想象一下output port外部也有一堆组合逻辑,然后输入到一个FF
那么set_output_delay -max 就是在最慢情况下,那些外部电路的延迟
set_output_delay -min 就是在最快情况下,那些外部电路的延迟

网友:
set_output _delay是你对外部电路的所需时间的估计,你设定好了外部所需的时间,综合工具就为按照你给的条件对内部的电路进行优化。只有MAX和MIN是形容外部电路延迟的,一般都是设MAX,为了全面也增加MIN项的。

网友(2012-08-11):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output delay 指的是My Design 的输出PIN提前于后一级FlipFlop的CLOCK信号上升沿保持稳定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output delay 包括了下一级触发器的Tsetup+Clock的Uncertainty+输出PIN(Y)后面的组合逻辑(如果有组合逻辑的话)或者线的延时,这样理解对吗?output delay 到底是由哪些延时组成的?求解答

网友(2016-08-31):
我认为10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