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iller的添加

楼主(2011-07-28):
filler有三种,1、IO filler  2、cell filler 3、metal filler

1是用addIoFiller来实现;2和3是用addFiller来实现,但是这两个是在什么时候执行呢?有人说是在route之前,有人说是在route之后,我个人认为应该在route之后,如果在route之前做的话,岂不是影响了route空间?

网友:
cell filler应该可以在route之前做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在eco之后吧!

网友:
io filler 在floorplan 之后就可以加了,当然在route以后加也可以的,这个顺序无关紧要,只要在出来做
drc、lvs之前加就行了

metal filler就是dummy metal, 肯定是在route之后加,可以在encounter里面加,也可以在
外面的gds基础上用calibre加,

cell filler是用于填充std cell之间的间隙, 可以在route之前加,也可以在route之后加,
之后加decap的数量会减少,  也是在drc、lvs之前必须做完的,

网友:
5#正确

如果你要保证一定数量对decap filler cell,就要在route之前加
如果你认为走线更重要,就在route之后加
原因是decap filler cell会占用一些route资源

楼主:
各位大侠,听了你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受益匪浅,现在还有两个问题
1  如何用calibre加dummy metal?
2 decap指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专门针对calibre的rule文件,供产生metal fill
    decap就是decoupling capacitance,可以帮助信号转换时在电源和地间保持稳定电压,说白了就是电容单元

楼主:
我的库里没有这样的电容单元啊

网友:
真是很感激的.....
又多了解一些了

网友(2011-10-27):
请问下各位大虾welltap有啥子作用呢?

网友:
我记得Hynix的工艺的filler cell需要在做fp的时候就加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工艺并不是所有的cell都有衬底,它是由专门的衬底连接的filler cell,所以要在place之前就把这个弄好,就是保证最大距离要有衬底连接。以防做完以后再加有疏漏的地方加不上去。

网友(2013-04-17):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针对calibre的rule文件在哪里,就是专门产生dummy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管foundry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台,你现在会不会用calibre加dummy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我才开始学用calibre,现在只会基本的DRC验证,关于这个用calibre加dummy,能不能详细的跟我说下步骤啊??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麻烦推荐一个,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专门的rule文件
运行DRC,然后生成一个gds文件,导入后就是你要的dummy 的cell。然后调用就行了

网友(2013-10-22):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mos cap吧。

网友(2014-12-08):
回复 网友B:
版大,能否给出一个decap的macro描述,我好看看我的lef中有没有,比如io filler我的lef文件中描述如下:MACRO PFEED01
    CLASS PAD ;
    FOREIGN PFEED01 0.000 0.000  ;
    ORIGIN 0.000 0.000 ;
    SIZE 0.100 BY 235.000 ;
    SYMMETRY x y r90 ;
    SITE pad ;
    OBS
        LAYER Metal1 ;
        RECT  0.000 0.000 0.100 235.000 ;
        LAYER Metal2 ;
        RECT  0.000 0.000 0.100 235.000 ;
        LAYER Metal3 ;
        RECT  0.000 0.000 0.100 235.000 ;
        LAYER Metal4 ;
        RECT  0.000 0.000 0.100 235.000 ;
        LAYER Metal5 ;
        RECT  0.000 0.000 0.100 235.000 ;
        LAYER Metal6 ;
        RECT  0.000 0.000 0.100 235.000 ;
    END
END PFEED01

能否给出一个decap的,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到它的lvs用netlist,看看是否是个电容用的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filler是不是就是为了满足DRC要求

网友(2016-04-12):
还不明白为什么metal density太小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