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emory repair

楼主(2011-07-28):
大家觉得memory repair是否有必要做啊?

做过的兄弟是否统计过repair的收益呢?

网友:
推荐斑竹置顶!!

网友:
repair的话根据经验大概是可以修复70%,也就是某个测试失效bin的70%良率的提升,您说的MEM是指sram吗?如果是SRAM是要求compile生成的RAM内部有修复冗余结构的,通过外围的BIST电路修复,占有一定面积,如果芯片对面积不敏感或者单个芯片成本高的话可以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所说的是基于sram的repair。
不知道你们是否对repair的收益做过比较精确的计算呢?我对repair的代价和收益大概也了解,但是不太清楚怎么换算成“钱”进行比较。比如:
repair肯定会增加一些额外的代价,如bist电路里面会增加repair相关的电路,然后memory也会用带冗余的,另外还需要存储repair数据的Efuse,以及相应的读写电路这些肯定会增加额外的面积。另外测试时repair向量也会增加一定的测试时间(当然,一般这个只针对mbist fail的片子,所以基本可以不care)。
repair的收益那就是对良率的提升了,这个是跟mbist结果相关的,如果mbsit的失效率很小,那么repair对良率提升的贡献应该就很小。

我们姑且不计算repair的人工成本,那么repair的 净收益=收益-代价,如果这个值<0,我觉得repair完全就是得不偿失了,完全没必要做;如果这个值>0,那么repair最终还是会带来一些收益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收益和代价跟“钱”挂钩,也就不好评价repair是否值得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是可以明确下来的:1、目前您测试芯片中的SRAM的失效率;2、增加修复后BIST电路增加的门数;3、增加修复后测试所需要的时间以及修复所需要的时间;(选择电学repair还是laser repair);4、您的芯片的单价以及gross die数量;5、修复率根据经验大概是70%;

2,3点通过前端仿真应该可以得到,1,4应该也是明确的,5是根据经验得出,您可以大概计算是否划算?

网友(2011-09-05):
对memory repair 的电路很感兴趣,有没有相关的文档?一直很奇怪冗余逻辑怎么替代毁坏的数据单元,时序怎么保证,能够修复多少比例的错误

网友(2011-12-10):
GTHF GHT DETESTRYU POIU%M¨PUOI¨PUFRIOF0O

网友:
redundant circuit说白了就是留个倍胎,一般sram都是做column redundancy, 因为column上的defect比row上的多,这个你可以和foundary确认一下。通常你需要在sram的cell array,io array上多加一个column备用。通常只会修复一个defect. 如果某一个column有问题,你就把从这个column(包含着个column)的数据往后shift一位写到下一位的位置,最后一位就移动到了这个备胎里面去了。当然哪一位坏了是需要silicon mbist来确定的, 然后通过EFUSE来控制,sram里面会有一个FUSE_Address译码电路,用来控制shift信号从哪一位开始有效。
现在的chip, 一般规模大一点的,没有redundancy的yield都低的吓人,如果sram没有repair, 那么一个defect都可以让chip挂掉。当然redundancy主要是修复hard defect, 对于一些阿耳法粒子等软defect主要通过ECC校验来修复 。。。

网友:
關於冗餘修復,其實是和工藝的穩定和variation相關的,工藝處於開發初期時,yield肯定不會好到哪裏去,
如果你的芯片很趕市場,那麽這時候redundncy是非常必要的。而隨著process的穩定和成熟,那麽yeild本身
就會有提高,此時要看你芯片的利潤了...
關於redundancy的是否需要,何芯片的應用也有很大關係,對於mp3等消費電子,呵呵可以就不用了,對於高端ATM等使用,那麽redundancy是必須的.
關於redundancy的設計,通常有row冗餘和column冗餘。

网友:
还是有利可图的,一般我们是32k以上才做,楼上有人已经讲了,就是多做一个bit,比如你是32k*8bit的就是用32k*9bit,macro会大一些。repair增加的数字部分的cost可以忽略不计,很小,bist逻辑本来就是要的三,只是多了一些mux。macro部分会大一些,memory和存结果的efuse。

听说也有不用efuse存的做法,就是每次上电都做bist,然后把结果存到DFF,但是我们没做过。

特别是第一次tape out,或者转厂,转制成的,建议加啊。

网友(2013-10-11):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Fuse Box到底是什么???一直不是很明白,能否用通俗的语句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是产品内部不大的SRAM,没有必要的,增加成本。一般的合格率很高的。

网友(2018-09-14):
Bin2 = memory repair
Increase yield

网友D(2022-09-14):
这个文档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E(2022-11-21):
看你 memory 面积多大,失效率多少

网友(2023-01-08):
引用 网友E:
看你 memory 面积多大,失效率多少

想做100MB的SRAM,必须要加memory repair吗?

网友(2023-07-17):
謝謝分享...感謝大大經驗交流

网友(2024-02-19):
引用 网友D:
这个文档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感谢分享!

网友:
要问fab,fab都会提供多少memory容量以上需要reduandant的要求。然后看memory ip的repaire策略。大多数designer都没玩过repaire。

网友:
D0很重要

网友(2024-08-13):
使用tessent做repair,使用fuse model,采用external,老是出现
Error: Module 1genericFuseBox' has no ports. A module must have one or more ports.

求助大家

网友(2025-01-13):
感谢分享资料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