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共模反馈时钟问题

楼主(2011-07-28):
以前也没留意,今天突然想起个问题和大家讨论下。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中,时钟相和采样保持电路时钟相的关系是怎样的?我看一般书上举例是这样的:采样相,就是输入输出短接时,与out相连接的开关闭合,放大相,与Vref相连接的开关闭合,但是实际中似乎不一定这样,交换时钟相结果也差不多,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两种差不多吧,但倾向于用第一种,因为在采样相完成共模反馈的电荷转移,调节共模电压,减少对积分时的影响。可是,由于与out相连的开关在积分相断开,要想办法降低该开关的电荷注入等的影响。不过,我对这两种接法也存在疑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第一种情况下,仿真结果显示共模反馈完成的时间要快一点,但是其实这个时间并不是问题,电路从启动到正常工作肯定需要一定时间,一般不会要求太快。
另外就是最后确定的共模电平有微小的差别。
但是原理上似乎两种都解释的通,就看细节上有没有缺陷了。有木有深究的童鞋给咱们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