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释mos参数中的电容

楼主(2011-07-28):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251437141/Image/XM[D%7DICNYVR@4TD%7DP3PIG$X.jpg
求解释啊
有谁知道这里面的电容都是是什么含义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只要了解主要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过cadence里面help文档里关于mos模型的说明,似乎是这样理解,例如,cbb=qb/vb、cbd=qb/vd,等等。但具体到电路设计中应该用哪一个电容,或者说这里的电容有没有参考意义,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Cgd,Cgs,Cgb,Cds,Cdb,Csb这些理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