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布线过程中的grid和track怎么理解阿

楼主(2011-07-28):
In gridded routers these design rules determine the minimum center-to-center distance for each metal layer, a.k.a. grid or track spacing
Congestion occurs if there are more wires to be routed than available tracks

请问这个grid和track怎么理解呢?

网友:
从图中看到的好像track是每条走线的中心线吧!对这些基础概论也不是很熟。希望拍砖!

网友:
grid是格点, 各种layout都是基于格点的,比如icfb, astro, encounter,
没有grid就没有最小单位, 具体到生产上就是 manufacturing grid,一般是0.005um,

track是走route的轨道,和汽车走的路一样, 只不过是个虚拟的概念,
只有track 才能有metal routing在上面走,

具体grid,track的意思还是 Place&Route methodology的理论,算法讲的清楚,很复杂的,
是一些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有点懂了,果然是后端达人阿。领教了

网友:
一般的track 就是 min space + min width, grid 可以分1/4  1/2 和main grid,  这样在一个routing track 空间,metal就有可以有4个可能的路线可以走如果选1/4 grid。 通常情况下 都用main grid rou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