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bound pin

楼主(2011-07-28):
用ASSURE做LVS验证时,提示"Unbound pin"  我检查过电路原理图与版图中pin都一致,为什么会提示这个错误呢,Unbound pin 是什么意思呢? 求教各位了!

网友:
meaning you have some pins that are floating or not connected or maybe you don't pin them yet. check 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检查过PIN连上了呀,金属层上面加METALTXT,再加PIN。还有就是某一电容值,原理图与版图中宽、长的设置都相应一致,但是LVS检查后给出原理图与版图中该电容的值MISMATCH,不知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