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known command pad"此报错何解?

楼主(2011-07-28):
如题
在做ICC的lab2即design planning阶段时,刚开始读入记录pad及corner cell的摆放位置的.tdf文件时会报此错误,所有的步骤均是按照lab guide做下来的,所用的数据也是synopsys所提供的文件,请问为何会产生这种错误?

PS: .tdf文件内容如下

tdfPurgePadConstr
; place the corner cells
pad "cornerll" "bottom"
pad "cornerur" "top"
pad "cornerlr" "right"
pad "cornerul" "left"
; place io and power pads
; Syntax:
; pad padName padSide [padOrder] [padOffset] ["reflect"]
pad "pad_iopad_0" "left" 1
pad "pad_iopad_1" "left" 2
pad "pad_iopad_2" "left" 3
pad "pad_iopad_3" "left" 4
pad "pad_iopad_4" "left" 5
pad "pad_iopad_5" "left" 6
pad "pad_iopad_6" "left" 7
pad "pad_iopad_7" "left" 8
pad "pad_iopad_8" "left" 9
pad "vdd2left" "left" 10
pad "vdd1left" "left" 11
pad "vss1left" "left" 12
pad "vss2left" "left" 13
pad "pad_iopad_9" "left" 14
pad "pad_iopad_10" "left" 15
pad "pad_iopad_11" "left" 16
pad "pad_iopad_12" "left" 17
pad "pad_iopad_13" "left" 18
pad "pad_iopad_14" "left" 19
pad "pad_iopad_15" "left" 20
pad "pclk_iopad" "left" 21
pad "pll_bypass_iopad" "left" 22
.
.
.

网友:
这个还是低版本的 icc吧

从1003版本(大概,可以不是) 老的tdf格式被取消了

用 set_pin/pad_physical_constriants 来定io pin、pad的位置的,用这个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ICC的新手,困扰了很久,现在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