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滤波器

楼主(2011-07-29):
请教各位大虾,看了一个fir的滤波器系数16位,每个系数都为32767,请问下这是什么滤波器,起什么作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如果系数都相同的话,相当于实现移动平均的效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后来查了下,确实是滑动平均的效果,但不知道用这种滤波器对信号频谱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
当然有影响了 滑动平均滤波器在频域上起到的效果就是低通啊 建议楼主去看一下离散时间信号处理之类的书~

网友:
回复 网友B:

    16位就是全1的系数,如果是时域的系数,为什么是频域低通?时域全一,时域是冲击函数,乘冲击函数,怎么会是低通呢?
不太懂,求解释

网友:
LZ你好,时域全1相当于就是一个门函数,对应的频域就是sinc,时域相卷,频域相乘,sinc的主瓣大旁瓣小,是一个近似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
严格的来说,滑动平均滤波器是一个时域滤波器。它的频谱虽然如楼上所说是个能起到低通效果的sinc函数,但效果并不好,通带不平坦阻带衰减也不够大,所以一般不会把它当作正式的低通滤波器来用,通常是在做DFT之前用这个窗来采一下数据或者用来平滑一下输入信号的时域上的形状。

网友:
    这位高手你好!你前面部分说的很对。但后面一句没懂,作DFT之前为什么要平滑呢?

网友:
我意思不是说要对DFT的输入信号做平滑,而是一些特定的场合。
DFT的话是因为DFT只能对有限个输入点来做嘛,所以用窗函数来采样;不过实际应用场合中很少用矩形窗的,都是用hamming窗之类的,这种窗在频谱上通带更大,可以捕捉到更多更细微的存在于输入信号中的频率;但相应的它们在时域上就没有矩形窗那么好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怪不得Simulink中的FFT模块有窗函数的选项,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懂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