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后仿真问题,急~~~~~~

楼主(2011-07-29):
想问下各位大虾,PLL后仿真时,遇到了这种怪情况,vco控制电压的毛刺降得很小了,锁定后峰峰值1mV左右,并且很窄,但是为何jitter却变大了很多170ps???? 原先毛刺峰峰值4.8mV,又宽又大,jitter 却只有80ps??(注,这2个版本的VCO完全一样,只是fin的走线以及电源地的走线不太一样)

因为前期主要致力于降低vco控制电压的毛刺,最后才整体仿真,这个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调了2个星期的东西白调了,很打击人!

请大虾多多指教阿~~~~

这个问题的出现也让我怀疑PLL的jitter 是否能够反映其性能,到底是该选毛刺大,jitter小的?还是毛刺小,jitter大的?
甚至以后要不要再看jitter?假如不看jitter 看噪声,那么后仿真的噪声如何得到?

(问题可能比较多,希望热心的大虾尽力多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前仿的时候有把寄生电阻,bonding电感,沉底阻抗,PAD电容,ESD结构等都考虑进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xiaowanzi88 大虾及时的回复,我可能没描述的很清楚。jitter变大了,我是用同一个电路的2个版本版图对比的。这2个版图提的网表用hspice仿。这2版是 模块的布局以及模块间的走线不一样,其他地方一模一样,vco控制电压的毛刺小了很多,窄了很多的版本反而比毛刺又大又宽的版本jitter大?这个原理上解释不通啊

让我怀疑,jitter这个指标到底能反映多少东西?

再次感谢xiaowanzi88,呵呵呵,在eetop碰到你这么热心的不太容易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所谓的VCO压控毛刺的频率情况如何?如果是VCO的两倍频的话,大一些也无所谓。关键看看低频信号成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而且仿真的设置什么的会严重影响仿真结果,跟电路规模和精度都有关系。

网友:
chargepump电流改变了吧?或者你的RC改了?
简单降低毛刺,也可能会影响到环路的带宽

网友:
用时域的仿真通常没办法反应VCO的噪音,无法用PSS+PNOISE仿真。
所以时域仿真通常只能反应PLL的锁定的行为,类似于step response,看看锁定时间差不多的就行了。
理论上如果电荷泵的mismatch比较好并且电源是比较干净的话,仿真精度越高,jitter越小。

楼主:
毛刺的频率成分,主要是6MHz(比较频率),24MHz(晶振频率),以及VCO输出频率。其中VCO输出频率的毛刺比较宽。6MHz是CP有点失配,24MHz是一开始输入的走线影响的,这我都能理解。

在jitter比较小的那个版本,这3个频率的毛刺都很大,达到3~4mV,而且VCO输出频率的毛刺还又高又宽。

修改优化了之后,毛刺都降下来了,峰峰值只有1mV左右,并且毛刺都明显很窄 ,可是jitter却大起来了。这让人难以理解~·

另外,楼下有人说仿真的设置,我仿真时 网表后面给的都是一样的,观察jitter 的设置都是完全一样的。

请各位大虾再帮我想想是哪里的问题

十分感谢!!!

楼主:
用时域的仿真通常没办法反应VCO的噪音,无法用PSS+PNOISE仿真。
所以时域仿真通常只能反应PLL的锁定的行为 ...
引用 网友B:

仿真精度,输入信号精度 等等这些设置我都给的完全一样,包括最后观察jitter 的设置

请大虾再帮我想想

楼主:
chargepump电流改变了吧?或者你的RC改了?
简单降低毛刺,也可能会影响到环路的带宽
引用 网友C:

CP的电流 2个版本一样的,RC也一样,只不过另一个版本略微多加了几个电源地电容,然后就是版图的布局不太一样。版图的布局当时之所以改动,就是为了降低VCO控制电压的毛刺,现在毛刺降下来了,jitter 却大了不少。(另:模块内部都是一样的)

你说  单降低毛刺,可能会影响到环路的带宽?

求解?

降低毛刺的手法 仅仅是降低一些寄生电容,没有动RC等重要的东西

网友:
你测量的什么jitter?用的什么方法呢?

网友:
如果是TIE jitter的话,检查一下TIE 周期怎么选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版图改变引起后仿网表改变,如果变化较大仿真精度发生变化是可能的。
但是你主要要找出控制信号毛刺是不是确实影响性能,有时候不一定的。

楼主(2011-09-14):
你测量的什么jitter?用的什么方法呢?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这么晚才回复
period jitter ,它的  PK2PK 和 RMS 都测
就在 cscope里测的

我的设置都给的一样的,包括观测的时间段,理想周期的精确度

楼主:
你的版图改变引起后仿网表改变,如果变化较大仿真精度发生变化是可能的。
但是你主要要找出控制信号毛刺是不是确实影响性能,有时候不一定的。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
后来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在减小 vctrl 的毛刺的时候,不小心增大了vco那里引入的噪声。
哎!折腾了快2个月,还是没得出什么确定的结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测的jitter?直接对PLL的输出波形测量吗?这样只是反应电荷泵失配以及电源噪声引起的jitter。 做的后仿是提取r,c,cc参数?测量出来jitter小的那个是电源到地的cap加得比较多的那个版本吧?

楼主:
[quote   怎么测的jitter?直接对PLL的输出波形测量吗?这样只是反应电荷泵失配以及电源噪声引起的jitter。 做的后仿是提取r,c,cc参数?测量出来jitter小的那个是电源到地的cap加得比较多的那个版本吧?kool 发表于 2011-9-18 14:33

大牛来了,非常感谢回复

1、对,hspice仿完后,直接在cscope里测jitter。
2、后仿提取了 R, C, CC
3、电源地cap,在对比的几十个版本中,发现它并不是越多越好。我觉得理论上应该越多越好,但可能在加cap的过程中,周边的什么东西被改变了影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cscope还可以测TIE(accumulate jitter/long term jitter) 吗,可以的话你可以比较一下啊? 或者你做一下眼图比较一下。

period jitter主要是由高频噪声引起的,并不一定噪声的幅度值大,它就大。

你测一下TIE,或者比较一下眼图,这个结果应该是噪声幅度值小的结果好。这个结论我也不是很确定,有空你可以比较一下,看看我的猜测是不是正确。

楼主(2011-10-29):
回复 网友F:
你好,好久没上来看了,多谢大牛的回复!对于TIE,我不是很理解。不过cscope 好像不能测量它。
cscope 上能够测量period jitter 和 cycle to cycle jitter 2种,而点进测量它俩的界面 所选的就是 eye diagram,不知这个与你说的眼图是否是一个
另外,不太理解你说的“period jitter主要是由高频噪声引起的,并不一定噪声的幅度值大,它就大。”

网友:
what simulation tool did you use?
Use Hspice.

网友:
你是不是通过降低带宽, 导致毛刺降低。 这样虽然降低了loop noise的contribution, 但是VCO本身phase noise被压制的少了。 最后的结果可能jitter更大。 optimum bandwidth has to be selected.

网友:
请问楼主jitter是怎么仿出来的呢?

网友(2012-09-22):
依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对不对:
(1)、整个PLL系统呈现低通特性,而VCO呈现高通特性。同样可以理解为在VCO前面的PFD、CP、LPF呈现出低通特性。
(2)、基于(1)中的结论可以得出当Vctrl的幅值大频率低的时候,VCO对Vctrl中的噪声抑制效果好。相反Vctrl的幅值小频率大的时候,VCO抑制此时Vctrl中所存在的小幅值高频率的噪声所以就会导致你PLL的输出jitter相比高幅值低频率的要大。
(3)、请问楼主你的在仿真jitter的时候可否加入电源噪声和输入参考时钟的噪声以及电子器件噪声?

网友(2014-12-29):
经典,赞一个

网友(2015-01-29):
路过,赞一个,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