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究竟如何学FPGA,FPGA和ASIC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1-07-29):
本人快研究生三年级了,原来是从模拟IC转到数字IC的,最近一直在学FPGA,可是现在碰到了很大的困惑,希望各位大神指教我前面做了些简单的控制类的project,比如用FPGA控制DA,或者是做了乒乓球的小游戏(学习了如何控制VGA以及如何从键盘检测输入),我看到网上说这些对于FPGA都是最简单的,也是学习FPGA的第一步,后面的两步分别是:基于FPGA的嵌入式(xilinx也就是用到EDK的工具)以及基于FPGA的DSP(xilinx用到的是system generator),本来想找几个lab做的,可是后来和体系方面的同学聊了聊,他说基于FPGA的嵌入式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支了,我想也是,看看xilinx提供的几个EDK的lab,我都不知道需要挂哪些ip核,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挂。
所以,我的问题来了,既然基于FPGA的嵌入式和基于FPGA的DSP是两个比较大的分支了,那么纯粹的FPGA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仅仅是用来实现一些算法和产生一些信号的吗?FPGA的学习和ASIC的学习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本人学疏才浅,望大家轻拍

网友:
不一定的,不过单纯的FPGA是这样的吧,因为FPGA追求的是并行性,是速度,实现高速控制,或者实现通信算法,而FPGA的嵌入式我觉的在商业中应用不大,除了那种军工所,因为一个软和就占了30%的资源,这有些不太合算的,而FPGA的dsp是为了让算法实现方便,着个应用广泛的。
ASIC和FPGA的追求不太一样吧,目前ASIC一般追求低面积,低功耗,而FPGA追求的是稳定,相比而言在一个FPGA上,面积不太考虑,功耗考虑的也不是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所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