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X calibreview生成时cellmap的定义

楼主(2011-07-29):
TSMC18RF 的PDK,版图提取时,选择生成calibreview,PEX网表中的cellmap是在哪儿定义的,如下图

PEX netlist

PEX netlist

不知道这些mgc_rve_device_template 是从哪儿拿的,好像不是calview.cellmap文件,这个文件是在导入calibreview时指定,修改它对上图中生成的mgc_rve_device_template 没有影响。
有谁知道吗?在哪里添加PEX网表里的mgc_rve_device_template?

网友:
这些都是lvs文件定义的device和cellmap文件没关联的,cellmap是映射视图的symbol时需要。不明白你要在PEX网表添加mgc_rve_device_template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后来明白了。之前以为网表里的template是通过cellmap定义的。

网友B(2018-06-04):
呃,我是来看cellmap定义规则的。。。结果。。。

网友(2021-12-21):
引用 网友B:
呃,我是来看cellmap定义规则的。。。结果。。。

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cellmap对应的规则是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