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时钟管脚不够用,速率低的时钟能放到普通的io口上吗

楼主(2011-07-29):
时钟速率超过多大时就不能放到普通的io上了??

网友:
可以的啊,超过多少我倒是不太清楚,不过我猜测要100M以上吧,我用lvds跑到了300M都没有事情的

网友:
具体看你跑的时钟频率多少了,放在普通IO口上,走的不是clock tree,skew比较大,对时序影响较大,如果你时钟频率不是很大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完全可以,你用的X还是A家的?

网友:
普通IO方时钟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有没有频率限制恐怕你要问问他们的FAE了
普通IO过来的时钟一样可以引到全局时钟线上,比如X的例化一个BUFG就可以吧普通IO的信号线放到全局时钟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LVDS的时钟普通IO不行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的,用LVDS只是为了抗干扰比较好而已,虽然用普通的IO有可能跑不到300M,但是我觉得至少100M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回复!
有可能是我没太仔细看。
之前用Altera的板子,似乎对LVDS的时钟输入和输出有些限制。
水平和垂直的IO还有些不大一样。
我再细细看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有限制的,比如有的BANK只允许LVDS输出等等,你看看吧

网友:
可以,但是建议不要跑快的时钟,20Mhz还可以,再快了skew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