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一个模块 去搭建环境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哪个用主设备哪个用副设备

楼主(2011-07-29):
怎么去判断模块对接的是MASTER还是SLAVE 求助  只能看接口。。。。。。有高手指点下啊。。

楼主:
有哪个可以帮帮我,遇到瓶颈了。

网友:
确实,还是需要你提供基本的设计功能。按照一般的理解,master会有一个请求信号,slave会有一个响应信号,这也可以做完简单的判断依据,不过不是唯一的。还是要你清楚设计的意图才好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搞验证的。不是设计啊。。有心得没有哦。呵呵

网友:
没有设计规范吗?只能通过接口信号来判断?那就找找设计的握手信号相关的接口信息吧,比如请求信号是输入还是输出?响应信号是输入还是输出?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你说的 看接口。 里面的东西全部加密。一般有心得没有。看MASTER和SLAVE。对比二个接口吗?具体点吧 最好有例子,谢谢

网友:
VERY GOOD I GIVE MY HANDS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