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ew占到clock周期的20%,插入buffer可fix hold, 但心里很纠结。。。

楼主(2011-07-29):
请问大大,skew控制在clock period 的 ?%比较理想? 我的design skew占到20%,开始有些hold violation, 插入buffer后
hold 已经修复。 但对于是否继续reduce skew, 心里很纠结, 因为看user manual讲工具reduce skew 会 slow clock path。

请大大给说说经验, 多谢啦。

网友:
timing满足了就得了,不要太在意skew了吧

网友:
因为看user manual讲工具reduce skew 会 slow clock path。

这完全不是问题啊.

skew不就是最长和最短latency 之差么?
reduce skew 通常不能减少最长latency , 但是它可以增大最短latency .
也就是slow clock path.
至于具体skew控制在百分之多少. 这真的没个定论. 都是经验值. 强烈依赖于规模, 工艺, 以及设计的结构.
如果时序上问题不大. 就不要硬扣那几个skew值.

毕竟这是global skew, 说不定local skew 根本没事呢.
应垫上去, 反倒让local skew悲剧了
时序才是检验一切的王道啊.

楼主:
感谢大大, 受教了。 我说的这个skew就是local skew, global skew还要再大一些。

嗯, 听您的, 先看timing了。

网友:
skew都不用看的

只要timing满足,管他啥skew

有时候必要的skew还能有特殊的作用,
即useful skew来修setup time,

网友(2012-10-17):
回复 网友A:

    面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面试官问,clock skew 大的比clock skew小的功耗大,为什么?说明clock skew并非没有影响。最后因为不会,所以没答上来。

网友(2013-12-19):
回复 网友B:
当考虑skew的时候,hold时间要加上skew,因此skew越大,为了修复hold违例,插入的buffer越多,功耗也就也就越大,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标题

为了修hold.clock skew越大则意味着hold插入延迟单元越多,同时导致一些setup路径则难以修复,时钟尽量平衡,除非一些特别的时序路径,难于修复采用借时钟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