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的共模反馈

楼主(2011-07-29):
熟悉运放的朋友都知道全差分运放要做共模反馈稳定直流点,今天帮人分析一个简单的共模反馈时仿出了奇怪的相频曲线,我表示不能理解,请教各位先、

共模环路交流特性

按照一般的理解,这种结构的共模环路有三个极点一个零点,相移应该是负的,仿出来的相移不光为正而且超过180度

楼主:
没有人了解么

网友:
Something wrong in the break loop point

网友:
你这个图一看就知道是错的
在低频的阶段,phase 都 -180度了,gain 50dB, 你这系统咋稳定?

网友:
是不是你仿真相位曲线的时候选错了呢,少了一个180°吧,应该是从0开始的才对,你看你的初始点是-180°。。。

楼主:
我是用cadence自带的stb分析的,不可能选错线了呀
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共模反馈端选择第一级的尾电流源,仿出来的相频曲线跟相移就是正常的了

网友(2013-12-27):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01-23):
共模反馈的stb仿真常常会碰到类似问题,仔细观察,往往是由于环路断得不彻底,在断开所研究的环路之外,还有其他的环路没有断开。多个环路时,有时确实觉得比较难以找准某一个断开的节点。

网友(2020-10-30):
iprobe的箭头方向错了,信号应该从第一级的栅打进

网友(2021-01-12):
原理图好像有问题吧,应该是共模反馈VCM所连接的nmos管的栅极连接到放大器负载电流源栅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