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常用元器件的识别

楼主(2011-07-29):
电阻在电路中用“R”加数字表示,如:R15表示编号为15的电阻。电阻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

  1、参数识别:电阻的单位为欧姆(Ω),倍率单位有:千欧(KΩ),兆欧(MΩ)等。换算方法是:1兆欧=1000千欧=1000000欧电阻的参数标注方法有3种,即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
  a、数标法主要用于贴片等小体积的电路,如:472 表示 47×102Ω(即4.7K); 104则表示100K

  b、色环标注法使用最多,现举例如下:

  四色环电阻 五色环电阻(精密电阻)
  2、电阻的色标位置和倍率关系如下表所示: 颜色 有效数字 倍率 允许偏差(%)

银色 / 10-2 ±10
金色 / 10-1 ±5
黑色 0 100 / E
棕色 1 101 ±1
红色 2 102 ±2

橙色 3 103 / 2g

黄色 4 104 / >6

绿色 5 105 ±0.5
蓝色 6 106 ±0.2
紫色 7 107 ±0.1
灰色 8 108 / br
白色 9 109 +5至 -20

无色 / / ±20

二、电容 C
  1、电容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C25表示编号为25的电容)。电容是由两片金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元件。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电容容量的大小就是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它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

容抗XC=1/2πf c (f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表示电容容量)电话机中常用电容的种类有电解电容、瓷片电容、贴片电容、独石电容、钽电容和涤纶电容等。

  2、识别方法:电容的识别方法与电阻的识别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3种。电容的基本单位用法拉(F)表示,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 y*US^HJOZ

其中:1法拉=103毫法=106微法=109纳法=1012皮法 TqfL Sm|

容量大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直接标明,如10 uF/16V 6PS[OB{3

容量小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数字表示
字母表示法:1m=1000 uF 1P2=1.2PF 1n=1000PF8TP
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
如:102表示10×102PF=1000PF 224表示22×104PF=0.22 uF

  3、电容容量误差表 符 号 F G J K L M
允许误差 ±1% ±2% ±5% ±10% ±15%

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表示容量为0. 1 uF、误差为±5%。

  4、故障特点

I

在实际维修中,电容器的故障主要表现为:

(1)引脚腐蚀致断的开路故障。 !
(2)脱焊和虚焊的开路故障。

(3)漏液后造成容量小或开路故障。

(4)漏电、严重漏电和击穿故障。

三、晶体二极管
  晶体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D”加数字表示,如: D5表示编号为5的二极管。 R-Lpgi<a"

  1、作用: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正因为二极管具有上述特性,无绳电话机中常把它用在整流、隔离、稳压、极性保护、编码控制、调频调制和静噪等电路中。 U ^O4HJ

  电话机里使用的晶体二极管按作用可分为:整流二极管(如1N4004)、隔离二极管(如1N4148)、肖特基二极管(如BAT85)、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

  2、识别方法:二极管的识别很简单,小功率二极管的N极(负极),在二极管外表大多采用一种色圈标出来,有些二极管也用二极管专用符号来表示P极(正极)或N极(负极),也有采用符号标志为“P”、“N”来确定二极管极性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从引脚长短来识别,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3、测试注意事项:用数字式万用表去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此时测得的阻值才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这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接法刚好相反。
  4、常用的1N4000系列二极管耐压比较如下:
型号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耐压(V)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电流(A) 均为1

网友:
多谢多谢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