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时钟树平衡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1-07-29):
大家做时钟树平衡有什么原则吗?什么样的情况要做时钟树?

现在做一个时钟频率很慢的项目,越来越觉得在慢速系统中,做时钟树平衡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出现了hold违例,就让工具修嘛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也不全对.
在慢速设计中. skew的重要性明显下降.
但我认为, 时钟树除了 skew latency这些东西以外.
最最重要的是品质是: 强壮.
所谓强壮就是在任意corner下都能满足时序. 这点对提高良率的意义重大.

在考虑到工艺偏差, 模型偏差等因素后.
一种常用的让时钟树强壮的方式就是对称.

我用类似的cell, 类似的拓扑结构, 经过类似的级数到达每个register.
这样, 即使工艺偏差, 即使模型偏差.
我也更可能在不同的corner下保证时序可控. 也就是 "强壮".

其实, 不用delay cell 去CTS,  CTS时尽量用较少的buffer类型, 以及专门的CLK cell 等方法.
都或多或少的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以上是我的理解. 求指正.

网友:
balance 该需要平衡的clock 主要是为了timing修复能简单些

如果latency差的太远,inter clock timing就会很差

balance好了,就很少了,

尤其是hold,就更明显了,

网友(2014-10-26):
下面是我的一点理解,还请有PR经验的各位指正。
(其中一个观点是,CTS之后的优化,PR工具不会再动clock tree,除非ECO)

1、hold
在datapath上修hold,就只能一条一条插buffer,用更多的buffer。

在时钟树上修,可能在一个公共时钟节点插一个buffer,就可以同时修复好几条hold违例。但是动时钟树,只能ECO,要人
为去考虑在哪插buffer最划算。况且修一个寄存器的hold,还可能恶化前/后的寄存器hold slack。牵一发,动全身,这种
事情给计算机做比较合适。

所以,事先做好时钟树平衡,虽然在时钟树上的buffer要多些。但后面的hold违例要少些,小些。总的negative hold
slack少些,修复代价代价小些。

当然,如果不考虑代价多与少的差异,无论clock skew的大、小,hold总是可以修复的。

2、setup
对于快速设计,在理想时钟条件下的setup slack本来就不大。
时钟树上的偏差很容易将一个本来正的setup slack恶化成负的slack,
在data path上已经修不掉,只能在clock path上做文章,只能用ECO。
(例如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09533-1-1.html中提到的)
由于动时钟,会恶化前/后寄存器的setup slack,
所以ECO时钟树前,必须确认前/后寄存器的setup slack是充分的。
这都是人工的,违例一多就很麻烦,而且不一定能修复。

如果不做时钟树平衡,setup违例就可能很多,依靠ECO时钟树来修复是很麻烦的。
相反,如果事先做好时钟树平衡,就可以尽量降低clock skew 对setup slack的恶化,修复起来就容易得多。

3、CTS
由于clock tree牵一发,动全身的特性,所以CTS必须在route之前。好的CTS,更容易时序收敛。

网友:
    正解,这么多答案就你说到点子上了
    其他答案都忽略了一个前提,时钟慢,timing容易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在慢时钟下timing容易满足,强壮不强壮的时钟树,setup违例都几乎不存在,hold违例都是可以修复的为什么还要优化clock skew来创造强壮的时钟树呢?

我认为跟修Hold的代价不同可能有点关系吧。从OCV的角度,skew小的clock tree因为考虑OCV而增加的hold修复代价要小于skew大的clock tree。
即使不考虑OCV,也会是这样的,正如前面所说,在clock path上修hold,比在data path上修hold会更划算。

所以,创造一个skew小的clock tree,虽然看似在clock tree上多用了buffer,但是会减少后面的hold违例。
这种减少应该会抵消clock tree上为获得小skew而增加的buffer。

网友:
修Hold插一堆Delay Cell,又浪费面积又浪费电,如果你觉得这不算什么代价那就不算吧...

网友:
回复  herrzhou

既然在慢时钟下timing容易满足,强壮不强壮的时钟树,setup违例都几乎不存在,hold违例 ...
引用 网友B:

    很多公司ECO阶段都不允许动clock tree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说的“在clock tree上修hold”,只是想换一个角度说明,事先做好clock平衡、再走线、优化的代价,要比不做clock平衡、直接走线优化的代价小。进而说明,在慢速设计中,平衡时钟树的目的是:减小修hold的总代价。

网友:
满足时序

网友:
一般skew会作为减数出现在时序计算中,balance后能减小对slack的负面影响。但针对具体路径和具体的分析,有时需要useful skew.

网友(2015-05-12):
做反向的路过

网友(2022-10-25):
这种帖子应该深入讨论啊,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