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的产生?

楼主(2011-07-29):
如何利用FPGA能产生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但是不能用DAC芯片。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那就只能通过公式算出来,和方波一样的,只有一个输出口。

网友:
不能用DAC芯片?看你最终要出什么结果,要出模拟的信号不用到DAC芯片是不可能的

网友:
做一NCO,将NCO中的表放上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小弟已经知道如何做了。。。。。不是你说的那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