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map文件

楼主(2011-07-29):
SMIC的,0.13工艺,8层的。TLU+有了,但是没有.map的文件,请问这个在网上哪可以下得到啊?或者谁有可以传一个给我呀sages73@yahoo.cn

楼主:
就是在set TLU+的时候,需要一个map文件,那个map文件网上可以下吗?还有就是,有几位高手说可以自己写。但是这个怎么写呢?我看一下ICC的lab教学里的map文件,里面就提出了METAL和via两样。但是自己的tf文件里貌似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写。这个东西谁有呢,有的话可否传一个呀。谢了

楼主:
唉,最后还是自己写了一个,不知道后面作的话对不对结果

网友:
没问题,手写的都没问题,只要你有itf文件。

网友:
和Starxt的 map file一样的

格式好像是这样的

conducting_layers
Astro TF format    ITF format

via_layers
astro tf format  itf format

marker_layer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之前已经写好了

网友(2013-05-29):
回复 网友B:

   你好!最近刚学ICC,现在一经有TLUPLUS文件了,但是没有MAP文件,想自己写一个.想问一下:map文件中只要定义metal和via的对应关系就可以了马?需不需要把所有层都定义?

网友:
这个要根据 itf文件和tf文件自己写的吧

网友(2017-02-19):
好吧 这个东西好贱啊 还要自己写

网友(2024-11-19):
难受,还要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