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下载完成后,ARM无法下载

楼主(2011-07-30):
CPLD用的是EPM570T144,用QUARTUS将pof文件下载(JTAG模式)时,下载完成后,再去检测ARM9的Nor Flash,无法检测到,显示flash id can't mach,ARM9和CPLD之间通过16位数据线和五位地址线及WR、RD、GCS几个控制信号相连。
我将CPLD的程序擦除(Erase)后,ARM9可以正常工作。

不知各位前辈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形,还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有可能CPLD内的代码对ARM做了某些操作,具体看下CPLD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LD程序中实现的是:在控制信号有效时,对CPLD的D15~D0进行读写操作,数据送给ARM或者由CPLD送给外部其他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