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使用问题

楼主(2011-07-30):
使用ICC时候出现的问题:依照LG上的操作步骤学习design_planning。但是输入命令:v report_timing时报错了。

icc_shell> v report_timing
Error: ambiguous command 'v' matched 6 commands:
        (verify_drc, verify_lvs, verify_pg_nets ...) (CMD-006)

请达人支招

问题解决了,在ref里面有个tools文件夹,需要把view这个加载到ICC里面去。

网友:
一般synopsys给出的每个lab数据文件夹里的.setup文件中会定义一些缩写的命令,比如将view缩写定义为v,v report_timing意思是在一个新窗口中显示report_timing的结果

你这种问题应该属于.setup文件中没有定义此缩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用 view report_timing 也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view report_timing。它说没有找到view这个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setup文件中加入alias v view这一行
        然后在里面还需要导入一个关于view函数的脚本,因为view也不是icc自带的函数

         所以你的lab数据不是synopsys提供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可以调用 view 查看 timing_report

网友:
实际上是一个略微复杂的direct命令的调用

网友:
你想知道有那些命令  man 一下·输入第一个字母然后按Tab·会投提示的···

网友(2011-09-07):
被你们说晕了。man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