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级全差分放大器级联起来开环应用行不行?

楼主(2011-07-30):
小弟现在做一个高增益的开环应用的放大器,采用多级简单的差分放大器级联的结构。如果串联级数多了之后,会不会有驱动能力不够中间需要加buffer的情况呢?
还有,有没有这样多级放大器直接耦合设计的论文或例子呢?多谢各位!

网友:
I'd better to think about OS at first

网友:
如果串联的方式级联,前一级的负载仅仅是后一级的输入差分对管(这负载真是相当小了,而且是容性的),出现驱动能力不够的情况是基本不可能的
级联的闭环应用要考虑稳定性的问题,比较棘手,如果开环用,稳定性的问题也不用考虑了

问下,其他增加增益的方法不足以获得足够高的增益么?非要用多级的? 级数一多,功耗自然就高了,相应的版图面积也大了

关于多级串联的分析,在Willy Sensan 的 Analog Design Essential 中有一章专门讲述的,不过重点在稳定性分析,与lz需求应该不太符合,不过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不行,会飘的。

网友:
用gainboost cascode结构的吧,最近在做着玩,不过还没结果...呵呵

网友(2015-12-08):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直接级联一定不行吗?我看到EE247里的Lecture 20,讲的比较器的preamp的设计,里面的Comparator with Auto-Zero,这个方法里面两级preamp是直接相连的。请问要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