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布局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使用ICC布局时,在布局前做 check_physical_design -stage pre_place_opt出现了一个warning。该怎么fix
Warning: Capacitance of layer METAL varies more than the specified factor (5.00) from layer METAL5. (PSYN-261)

网友:
不要看, 直接ignore

一般extract rc 的时候 都有些warning的, 只要不是error,都可以不看,

网友(2012-03-22):
回复 网友A:

    真的吗?我在place_opt的时候出现的严重的错误,意思似乎是说布局出现错误了,回去看了下lab说check_physical_design不能出现error或waring。下图是place_opt出现的错误。

网友(2024-02-01):
请问这个问题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