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cyclone IV 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用QUARTUS II 10.1 对cyclone IV 器件进行一个简单的跑马灯的测试,结果编译报告说Critical Warning: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我就不明白了,是不是哪儿应该设置一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时序不满足。

楼主:
刚刚使用CYCLONE IV弄了一个跑马灯实验,编译报告说timing requirenment not met 但是下载到芯片里确实是按照设计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网友(2012-08-11):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你,有没有cycloneIV的管脚配置?发到邮箱好呗  384912694@qq.com  ,谢谢

网友:
代码有问题~

网友:
可能没有设置时钟的频率

网友:
没写SDC时序约束,Quartus会自动定义时钟频率为1GHz,综合完跑不到1GHz所以报Warning

别只顾着看Warning,看看Warning前后的Info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