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1/f噪声问题

楼主(2011-07-31):
前些日子看帖,有人说身亚微米cmos器件,用io器件做电路1/f噪声会很多
里面说其栅氧不是一次生长成的,而是多次生长
是真的么?
谁能讲讲栅氧生长过程?特别是多种耐压管一起的工艺

网友:
io器件一般工作电压较高.所以一般不是采用的工艺最小尺寸的器件,而且栅氧化层厚度也不是最小厚度.具体工艺应该不是多次生长. 应该是采用了不同的掩模版,或采用了一些nitrogen等控制手段形成的。

网友:
问下, 1/f 噪声是啥,和啥有关

对,I/O器件里面的oxide 是比较厚的,一般叫DG/OD_25等,耐高压,
poly gate也宽些,

网友:
flicker noise,通常认为和gate oxide 和Si之间的硅氢键或者dangling bond之类相关。

网友(2012-04-16):
和硅氧键缺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