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布线布不通的问题。

楼主(2011-07-31):
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因为需要,将第三层金属上的线宽调大(原来0.8,调至1.4),tf文件中的其它东西没变。改之前,布线是可以通过的
改后,布线通不过(detailed route时的DRC问题金属三上的问题太多,无法优化),加大面积也不解决问题,请问是因为工艺文件中有些地方需要相应更改,还是astro的脚本中有些地方需要改?

网友:
via 是不是要相应调整些,

你这个是mixed signal工艺  上 mtop很宽的改做数字PR吧,

是这样的, 改tf,  via相应要改的

布线通过率肯定比以前要差些,  因为m3变宽了很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icfb,不过现在初步确定是因为RTL的一些原因,打算重新改下RTL。

网友:
布线不通的话,建议增加面积,或者增加金属布线层数。
自己修改tf的话,金属线的width、spacing以及VIA的pitch都要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增大面积效果不明显,而且面积也不可以无限增大;
金属层数不可以改,库已经确定的了;
RTL现在优化了N遍了,还是布不通,虽然违例少了一个数量级了;

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3 层metal route 缺省有点麻烦,   而且第3层还是特别宽的那种,

放低利用率吧,  在row中间留 channel,  即 row/core ratio 放个0.7

以前的design都是这么做的, 这样就有个布线通道,

后来metal层次多了, row和row之间就直接abut在一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icfb,不过这个方法不太可行,

利用率降低,M1上留通道的话就得扩大面积了,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
那没办法的, 3层 布线资源本来就不够, 标准单元把m1 几乎用完,
只有m2好用了, m3太宽,  不扩大面积肯定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不考虑面积限制,扩大面积,用M3窄线布的话,也有一些违例(几十个)。

不过换成M3上宽线的话,扩大面积不解决问题的,影响不大。

这样的话,是不是还得再改代码优化网表,或者是astro里面设置的问题?

网友:
看你扩大多少了,扩大30%了没,

RTL 和routable好像没啥关系吧, RTL很难影响物理层面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端的负责人优化下代码,不过我现在是怀疑tf文件的问题,应该是和tf文件有关的。打算在tf上找找原因 。
    one more question:

改过tf文件之后,相应的itf文件,及产生的nxtgrd文件是不是都得相应的改?我今天看了下现在的itf文件,里面M3上数据还是未变的,会不会影响到用该itf文件产生的tluplus,及nxtgrd文件?

网友(2014-08-15):
   想问一下您的线宽是怎么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