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DC时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31):
系统是REDHAT LINUX5 安装都用的ROOT
DC的版本为200809
我安装LIC以及DC时都按教程装的,先来LIC的COMMON再LINUX,DC也是一样,
LICENSE也是网上的教程,都改好了的,SSSVERIFY也过了的,用./lmgrd -c也验证了LICENSE,结果出了好长,有几个屏幕吧,应该是已经过了,没太细看
LICENSE里面改的东西如下: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0c29c7eebf 27000
DAEMON snpslmd /root/synopsys/scl/linux/bin/snpslmd
FEATURE SSS snpslmd 1.0 31-dec-2020 uncounted DDDE5D3F2C66640E15AD \
        VENDOR_STRING="69656 d1d88 34cc3 36d92 e9f0a 04587 634bd 6366c \
        96b0f e71" HOSTID=000c29c7eebf ISSUER="Team ZWT 2006" \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NOT DELETE THIS \
        SSS KEY]" SN=RK:1978-0:001224:0 START=1-jan-2006
用户目录下的.bashrc也改了的。如下:
export SYNOPSYS="/root/synopsys/dc"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export PATH="/root/synopsys/dc/bin:"$PATH
#lmgrd
export PATH="/root/synopsys/scl/linux/bin:"$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lmgrd -c /root/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root/syn_lic.log"
上面前两行,就是export SYN...和export SNP...本来和教程里面一样在下面,后来看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的解决办法,我就把它们调到上面去了
然后感觉一切都OK了,就重启,用DC或者 DC_SHELL出来的提示一样的: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楼主:
把ligrd -c的东西也放上来了
21:43:33 (lmgrd) -----------------------------------------------
21:43:33 (lmgrd)   Please Note:
21:43:33 (lmgrd)
21:43:33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21:43:33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21:43:33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21:43:33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21:43:33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21:43:33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21:43:33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21:43:33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21:43:33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21:43:33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21:43:33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21:43:33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21:43:33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21:43:33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21:43:33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21:43:33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21:43:33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21:43:33 (lmgrd)
21:43:33 (lmgrd) -----------------------------------------------
21:43:33 (lmgrd)
21:43:33 (lmgrd)
21:43:33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21:43:33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21:43:33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localhost ~]# 21:43:33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5.0 build 31891 i86_re3)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linux) (7/30/2011)
21:43:33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21:43:33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21:43:33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21:43:33 (lmgrd) License file(s): /root/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21:43:33 (lmgrd) lmgrd tcp-port 27000
21:43:33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21:43:33 (lmgrd) Started snpslmd (internet tcp_port 41799 pid 4832)
21:43:33 (snp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5.3 build 59306 i86_re3
21:43:34 (snpslmd) Synopsys Corporate Licensing (SCL) Release: version SCL_10.9.3
21:43:34 (snpslmd) Server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for: SSS
21:43:34 (snpslmd) SABER_GUIDE  Galaxy-DFY      Galaxy-Beta
21:43:34 (snpslmd) Galaxy-Internal-Only PrimeTime-New-Technology Galaxy-ICC
21:43:34 (snpslmd) PrimeRail    Power-Optimization-Beta1 Power-Optimization-Beta2
21:43:34 (snpslmd) Formality-Beta1 Formality-Beta2 Galaxy-MV
21:43:34 (snpslmd) STAR-RC2_MANAGER Galaxy-MCMM PrimeTime-PX
21:43:34 (snpslmd) DB-Mode              DC-Topographical snps_fs_nwave
21:43:34 (snpslmd) Pathmill-migrate Pathmill-plus-migrate primerail_hsim
21:43:34 (snpslmd) NanoTime-ultra       Galaxy-CCS      pathmill
21:43:34 (snpslmd) pathmill_plus        amps            Galaxy_FP_Beta
21:43:34 (snpslmd) Galaxy_MultiRoute4 Galaxy_MultiRoute8 PrimeTime-VX
21:43:34 (snpslmd) Galaxy-AdvRules Galaxy-FlipChip Galaxy-AdvCTS
21:43:34 (snpslmd) Galaxy-FP-Hier       Test-SDD-Timing Galaxy-AdvTech
21:43:34 (snpslmd) Galaxy-AdvOpt        Galaxy-CTMesh   Galaxy-Zroute
21:43:34 (snpslmd) Test-Power   Test-Physical   DCT-Congestion
21:43:34 (snpslmd) DCT-GUI              DC-Extension    Galaxy-FP-MV
21:43:34 (snpslmd) Galaxy-FP-AdvCTS Galaxy-FP-AdvTech NCX
21:43:34 (snpslmd) Galaxy-SPG   PrimeTime-PX-Statistical PrimeTime-PX-New-Technology
21:43:34 (snpslmd) PrimeRail-New-Technology PrimeRail-static PrimeRail-adv
21:43:34 (snpslmd) Test-CompressionPlus-Syn Test-CompressionPlus-ATPG NCX-addon
21:43:34 (snpslmd) him_sml              him_sml         BC-FPGA
21:43:34 (snpslmd) SC-FPGA              DC-Ultra        example_feature
21:43:34 (snpslmd) leda-mx              Test-LBIST-ATPG DC-FPGA-Features
21:43:34 (snpslmd) Test-DFTC-TMAX       PhysOpt-Hierarchy PhysOpt-Onroute
21:43:34 (snpslmd) PhysOpt-Parallel PhysOpt-SI  Primepower
21:43:34 (snpslmd) Primepower_gui       TurboWave       DC-FPGA-Add-On
21:43:34 (snpslmd) DC-FPGA-Accelerator DC-XG            PhysOpt-ClockTree
21:43:34 (snpslmd) PhysOpt-Extraction PhysOpt-Routing RouteCompiler
21:43:34 (snpslmd) fpc_foundation       fpc_pna         fpc_utils
21:43:34 (snpslmd) fpc_special1 fpc_special2    fpc_special3
21:43:34 (snpslmd) Test-Validate        Test-Accelerate-Max Formality-DV
21:43:34 (snpslmd) chiparch_migrate planet_migrate      DesignWare-ARMCORES-tlm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AMBA-tlm Test-LBIST-Integration VHDL-Compiler-Presto
21:43:34 (snpslmd) primepower_vcd       Test-Beta-7     Test-Beta-8
21:43:34 (snpslmd) Test-Beta-9  Test-STDVR      Test-MBIST-Integration
21:43:34 (snpslmd) HDL-Compiler-SystemVerilog primepower_beta MV-Opt
21:43:34 (snpslmd) PhysOpt-VH   Formality-TX    Formality-Distributed
21:43:34 (snpslmd) PhysOpt-Integration PhysOpt-Route    PhysOpt-Beta-Milkyway
21:43:34 (snpslmd) PhysOpt-Beta-SI PhysOpt-Beta-CTS PhysOpt-Beta-Route
21:43:34 (snpslmd) PhysOpt-Route-TD Milkyway-Interface Test-Fault-Max
21:43:34 (snpslmd) PAW          PsynGui-ChipMap Formality-ESP
21:43:34 (snpslmd) PhysOpt-XG   PsynGui-AARender DC-FPGA-Add-On-to-DC
21:43:34 (snpslmd) Test-Compression-ATPG Test-Compression-Synthesis HDL-Compiler-Old
21:43:34 (snpslmd) VHDL-Compiler-Old Test-Mbist-Program Test-Mbist-Bitstream
21:43:34 (snpslmd) Galileo              Galileo-PSYN    Galileo-PnR
21:43:34 (snpslmd) Galileo-GUI  NanoTime        NanoTime-PathMill-Shared
21:43:34 (snpslmd) Galileo-Internal-Only PhysOpt-MV     Astro-MV
21:43:34 (snpslmd) Galaxy-PSYN  Galaxy-PNR      Galaxy-Common
21:43:34 (snpslmd) Galaxy-GUI-PSYN Galaxy-GUI-PNR       Galaxy-FP
21:43:34 (snpslmd) Galaxy-Power Galaxy-IU       Galaxy-DFT
21:43:34 (snpslmd) Galaxy-Prototype DesignWare-MPEG2-VDEC-Source DesignWare-MPEG2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MPEG2-Source DesignWare-SystemIO DesignWare-SystemIO-Source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USB       DesignWare-USB-Source DesignWare-USB2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USB2-Source DesignWare-1394 DesignWare-1394-Source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ETHERNET DesignWare-ETHERNET DesignWare-ETHERNET-Source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MemoryBist DesignWare-MemoryBist-Source COSSAP_amr
21:43:34 (snpslmd) DCExpert-PrimeTime PrimeTime-SI      PrimeTime-SI
21:43:34 (snpslmd) RTL-Power-Analysis DesignWare-MPEG DesignWare-MPEG-Source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TCA       DesignWare-TCA-Source DesignWare-BIST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BIST-Source SC-BC         SC-RTL
21:43:34 (snpslmd) Formality-Transit Formality-E1       Test-Map
21:43:34 (snpslmd) Test-Compile-Max Test-Compile-Share Test-ATPG-Max
21:43:34 (snpslmd) Test-Beta-3  Test-Beta-4     Test-Beta-5
21:43:34 (snpslmd) Test-Beta-6  Test-CA-2       Test-CA-3
21:43:34 (snpslmd) Test-CA-4    Test-PR-1       Test-PR-2
21:43:34 (snpslmd) Test-PR-3    Test-PR-4       route66
21:43:34 (snpslmd) encore               HLS-SystemC     HLS-FPGA-SystemC
21:43:34 (snpslmd) CoCentric-SYS-DesignCenter CoCentric-SYS-Simulator CoCentric-SYS-Davis
21:43:34 (snpslmd) CoCentric-SYS-HWSimIF CoCentric-SYS-HWflow COSIM-SRO
21:43:34 (snpslmd) COSIM-VCS    COSIM-MTI       COSIM-VXL
21:43:34 (snpslmd) COSIM-LFG    COSIM-NCV       CoCentric-FXD-Interpolator
21:43:34 (snpslmd) CoCentric-FXD-GUI CoCentric-FXD-Simulation CoCentric-SYS-RDK-adsl
21:43:34 (snpslmd) MC-Retime    MC-Retime       DC64
21:43:34 (snpslmd) Constraint_Translation CoCentric-SYS-RDK-cdma2000 Formality-TransForm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6811-Source FPGA-Express-MERCURY-Optimizer coreSynthesis
21:43:34 (snpslmd) coreAssembler        coreBuilder     coreConsultant
21:43:34 (snpslmd) SC-HLS               CoCentric-SYS-RDK-docsis SC-COSIM
21:43:34 (snpslmd) PS_CTS               PS_Noise_Optimization PS_Extraction
21:43:34 (snpslmd) Test-RTL-Tristate DesignWare DesignWare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APEX2-Optimizer Test-CTL-Model  Test-Core-Wrapper
21:43:34 (snpslmd) Test-Core-Integration Test-LBIST-Synthesis PhysOpt-Beta
21:43:34 (snpslmd) COSSAP_vsiccg_cyc COSSAP_vsiccg_mti COSSAP_vsiccg_vcs
21:43:34 (snpslmd) COSSAP_vsiccg_vlgxl COSSAP_vsivcg    COSSAP_vsivcg_vlgxl
21:43:34 (snpslmd) COSSAP_xdcg  COSSAP_xvcg     COSSAP_xvsi
21:43:34 (snpslmd) Fridge-GUI   Fridge-Simulation Fridge-Interpolator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 FPGA-Express-32OODx-Optimizer FPGA-Express-A1200XL-Optimizer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A1400-Optimizer FPGA-Express-A3200DX-Optimizer FPGA-Express-A42MX-Optimizer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A54SX-Optimizer FPGA-Express-Constraint-Mgr FPGA-Express-EPF10k-Optimizer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EPF6k-Optimizer FPGA-Express-EPF8k-Optimizer FPGA-Express-EPM7k-Optimizer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EPM9k-Optimizer FPGA-Express-ORCA2-Optimizer FPGA-Express-ORCA3-Optimizer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Open-Optimizer FPGA-Express-VHDL-Base FPGA-Express-VHDL-Training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VIRTEX-Optimizer FPGA-Express-VLOG-Base FPGA-Express-XC3k-Optimizer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XC4k-Optimizer FPGA-Express-XC5k-Optimizer FPGA-Express-XC9k-Optimizer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GAT Formality   CBA-Logical-DS
21:43:34 (snpslmd) CBA-Logical-MA       CBA-Physical-DS CBA-Physical-MA
21:43:34 (snpslmd) CBA-Frame    CBA-Blk-Import  CBA-Blk-Export
21:43:34 (snpslmd) CBA-Transport        CBA-ApolloGA-Interface CBA-CadenceSE-Interface
21:43:34 (snpslmd) ProMA-L1     ProMA-L2        ProMA-LD
21:43:34 (snpslmd) ProMA-P1     ProMA-P2        PSG-SDE
21:43:34 (snpslmd) CBA-DS-Beta  ProMA-PD        COSSAP_ddk_dsp16000
21:43:34 (snpslmd) COSSAP_adsl  COSSAP_vsiccg_mtivlg Test-RTL-Check
21:43:34 (snpslmd) DW-IP-DEBUG  electromigration_drc electromigration_drc
21:43:34 (snpslmd) ACS          PhysOpt         PhysOpt-Ultra
21:43:34 (snpslmd) PhysOpt-GUI  BOA-BRT         DesignWare-VERA
21:43:34 (snpslmd) VHDL-Event-Sim       VHDL-Elaborator VHDL-Cycle-Sim
21:43:34 (snpslmd) VHDL-ScSim   VHDL-VirSim     ELGRECO_DesignCenter
21:43:34 (snpslmd) ELGRECO_Simulator ELGRECO_Davis      Design-Vision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EP20k-Optimizer FPGA-Express-isp1K-Optimizer FPGA-Express-isp2K-Optimizer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isp3K-Optimizer FPGA-Express-isp5K-Optimizer FPGA-Express-isp6K-Optimizer
21:43:34 (snpslmd) FPGA-Express-isp8K-Optimizer FPGA-Express-APROA-Optimizer FCII-Altera-Edition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PCI-X DesignWare-PCI-X-Source DesignWare-MPEG2-VDEC
21:43:34 (snpslmd) Test-Analysis        Test-Format     Test-ScanRoute
21:43:34 (snpslmd) Test-Library Test-DFT-Top    Test-Compile
21:43:34 (snpslmd) Test-Compile-Remodel Test-Analysis-RTL Test-Analysis-GUI
21:43:34 (snpslmd) Test-Mbist   Test-Mbist-DRAM Test-Mbist-CAM
21:43:34 (snpslmd) Test-Mbist-FLASH Test-Mbist-Diagnosis Test-Mbist-Multiport
21:43:34 (snpslmd) Test-Mbist-Algorithm Test-ATPG-PRO   Test-ATPG-XP
21:43:34 (snpslmd) Test-ATPG-Limited Test-ATPG-30       Test-ATPG-Ultra
21:43:34 (snpslmd) Test-Delay   Test-Faultsim   Test-Diagnosis
21:43:34 (snpslmd) Test-Accelerator Test-Faultsim-8L Test-Eval
21:43:34 (snpslmd) Test-Beta    Test-CA         Test-Beta-2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Foundation-Ultra VHMC-GenUnlocked VHMC-Eval
21:43:34 (snpslmd) VHMC-Runtime COSSAP_adpcm    COSSAP_arm
21:43:34 (snpslmd) COSSAP_bde   COSSAP_celp     COSSAP_chart
21:43:34 (snpslmd) COSSAP_cw_filter_hdl COSSAP_cw_filter_sds COSSAP_dab
21:43:34 (snpslmd) COSSAP_dcg_ad21020 COSSAP_dcg_ansic COSSAP_dcg_ariel32c
21:43:34 (snpslmd) COSSAP_dcg_fe        COSSAP_dcg_gc   COSSAP_dcg_krc
21:43:34 (snpslmd) COSSAP_dcg_lsic30s COSSAP_dcg_m96000 COSSAP_dcg_mp
21:43:34 (snpslmd) COSSAP_ddk_arm       COSSAP_ddk_devlp COSSAP_ddk_dsp1610
21:43:34 (snpslmd) COSSAP_ddk_hawk COSSAP_ddk_nec       COSSAP_ddk_oak
21:43:34 (snpslmd) COSSAP_ddk_pine COSSAP_ddk_ssp16xx COSSAP_ddk_tic5x
21:43:34 (snpslmd) COSSAP_ddk_tic5xx COSSAP_dect        COSSAP_dvb
21:43:34 (snpslmd) COSSAP_ecc   COSSAP_gsmdve   COSSAP_gsmdve_utils
21:43:34 (snpslmd) COSSAP_gsmefrsc COSSAP_gsmeq COSSAP_gsmfrcc
21:43:34 (snpslmd) COSSAP_gsmfrsc       COSSAP_gsmhrcc  COSSAP_gsmhrsc
21:43:34 (snpslmd) COSSAP_gsmphy        COSSAP_is136    COSSAP_is95
21:43:34 (snpslmd) COSSAP_matlab        COSSAP_mfd      COSSAP_mpeg2
21:43:34 (snpslmd) COSSAP_pdc   COSSAP_qed      COSSAP_sds
21:43:34 (snpslmd) COSSAP_srcfd COSSAP_vcg_generic COSSAP_vcg_synopsys
21:43:34 (snpslmd) COSSAP_vcg_vantage COSSAP_vdefcg     COSSAP_vdefcg_vlgxl
21:43:34 (snpslmd) COSSAP_vsiccg        BC-FPGA-VHDL    Vivace-Simulator
21:43:34 (snpslmd) Vivace-GUI   Vivace-Elaborator Early-Access-Technology
21:43:34 (snpslmd) ECO-Compiler ECO-Compiler    CA-Frame
21:43:34 (snpslmd) CA-Utils     CA-Foundation   CA-CP-Basic
21:43:34 (snpslmd) CA-CP-Standard       CA-CP-Advanced  CA-Chip-Edit
21:43:34 (snpslmd) CA-Optimization CA-Timer     CA-Hier-Timer
21:43:34 (snpslmd) PrimeTime    Design-Estimator Design-Estimator-FPI
21:43:34 (snpslmd) VDesktop-Verilog VDesktop-VHDL       VDesktop-GUI
21:43:34 (snpslmd) VDesktop-Debug       Vivace-HDL-Analyzer Vivace-VHDL-Analyzer
21:43:34 (snpslmd) Vivace-Model-Compiler Vivace-Core    Vivace-Debug
21:43:34 (snpslmd) DW-IP-Developer DW-IP-Consultant ARKOS-Rtlcomp
21:43:34 (snpslmd) ARKOS-Scomp  ARKOS-Mcomp     ARKOS-Simul
21:43:34 (snpslmd) ARKOS-Ice    ARKOS-A         ARKOS-B
21:43:34 (snpslmd) ARKOS-C              ARKOS-D         ARKOS-E
21:43:34 (snpslmd) VDesktop-VCDTrans Vivace-Pro Vivace-Expert
21:43:34 (snpslmd) Vivace-Express       Verification-Token Cyclone-Code-Generator
21:43:34 (snpslmd) Vivace-Code-Generator Mixed-Language Mixed-Paradigm
21:43:34 (snpslmd) Test-IEEE-Std-1149-1 HighLevel-Power-Analysis HighLevel-Power-Optimization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MGI       DesignWare-Developer-MGI BC-Schedule
21:43:34 (snpslmd) Behavioral-Analyzer DesignWare-Foundation-Expert RTL-Analyzer
21:43:34 (snpslmd) RTL-Analyzer-Shell RTL-Analyzer-DAP RTL-Analyzer-Shell-DAP
21:43:34 (snpslmd) Design-Analyzer-DAP Millennium-DRC   Millennium-ATPG-STD
21:43:34 (snpslmd) Millennium-FS        Millennium-ATPG-EE Millennium-Eval
21:43:34 (snpslmd) Millennium-Beta MC-Pro               MCE
21:43:34 (snpslmd) MCE-Eval     MCE-Base        MCD
21:43:34 (snpslmd) DCM-Delay-Calculation Design-Budgeting DC-Ultra-Features
21:43:34 (snpslmd) DC-Ultra-Opt Protocol-Compiler-Analysis Protocol-Compiler-COutput
21:43:34 (snpslmd) Cyclone-cosim        Stamp-Compiler  DesignWare-Foundation-Power
21:43:34 (snpslmd) PrimeTime-Plus       SNPS-MOTIVE     MOTIVE-PrimeTime
21:43:34 (snpslmd) SNPS-CSL     MC-Pro-RP       SynLib-VHDLSimMdl
21:43:34 (snpslmd) SynLib-VerilogSimMdl FPGA-HDL-Bundle FPGA-VHDL-Bundle
21:43:34 (snpslmd) VSS-Tran     VSS-NEC-Tran    CD-MSSC-Cross-Probe
21:43:34 (snpslmd) CD-MSSC-Netlist CD-GDII-Link Test-IDDQ
21:43:34 (snpslmd) Test-BIST    Test-BSDL       Power-Optimization
21:43:34 (snpslmd) DC-Beta              HDL-Advisor     DesignSource
21:43:34 (snpslmd) DS-Schem-Gen DS-Verinet      DS-Vhdlnet
21:43:34 (snpslmd) HDL-Advisor-Shell HDL-Advisor-Shell-Package HDL-Advisor-Package
21:43:34 (snpslmd) DesignSource-Package DS-Schem-Gen-Package DS-Verinet-Package
21:43:34 (snpslmd) DS-Vhdlnet-Package EDIF-Reader       EDIF-Netlist-Writer
21:43:34 (snpslmd) EDIF-Schematic-Writer VHDL-Netlist-Writer Verilog-Netlist-Writer
21:43:34 (snpslmd) TDL-Reader   TDL-Writer      Espresso-Reader
21:43:34 (snpslmd) Espresso-Writer Equation-Reader Equation-Writer
21:43:34 (snpslmd) FSM-Reader   FSM-Writer      MIF-Reader
21:43:34 (snpslmd) MIF-Writer   VHDL-To-BE      VHDL-Analyzer
21:43:34 (snpslmd) Parse-Tree-Translator Verilog-To-BE  Verilog-Parser
21:43:34 (snpslmd) Cyclone-VHDL-Analyzer Cyclone-HDL-Analyzer Cyclone-Elaborator
21:43:34 (snpslmd) Cyclone-Simulator Cyclone-GUI        Protocol-Compiler-UI
21:43:34 (snpslmd) Protocol-Compiler-Synth SGE-Tool     Syn-Library-Compiler
21:43:34 (snpslmd) Cyclone-Core HDL-Advisor-Estimator HDL-Advisor-Shell-Estimator
21:43:34 (snpslmd) Estm-HDL-Advisor HDL-Advisor-Estimator-Package HDL-Advisor-Shell-Estm-Package
21:43:34 (snpslmd) DesignSource-Estimator-Package DS-Schem-Gen-Estimator-Package DS-Verinet-Estimator-Package
21:43:34 (snpslmd) DS-Vhdlnet-Estimator-Package Estm-HDL-Advisor-Package EDIF-Netlist-Read-DC
21:43:34 (snpslmd) EDIF-Netlist-Write-DC CD-GDI         CD-REX
21:43:34 (snpslmd) TC-Beta              ShortCut-DC-Pro ShortCut-DC-Expert
21:43:34 (snpslmd) TBM-Manager-UI       TBM-VSS-Check   BC-VHDL
21:43:34 (snpslmd) BC-HDL               VSS-Backplane   DesignWare-Cardbus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ISA-PnP DesignWare-8051MCU Protocol-Compiler-FML
21:43:34 (snpslmd) Power-Optimization-Upgrade Shortcut-FPGA     DesignWare-Foundation
21:43:34 (snpslmd) BC-FPGA-HDL  WRITE           CTV-Interface
21:43:34 (snpslmd) DC-Cadence-Interface DC-Expert       DC-Falcon-Interface
21:43:34 (snpslmd) DC-Layout-Interface DC-SDF-Interface Design-Analyzer
21:43:34 (snpslmd) Design-Compiler Designware-Basic Designware-FPGA-Basic
21:43:34 (snpslmd) DW-Developer DesignWare-FloatingPoint DesignWare-8051
21:43:34 (snpslmd) DesignWare-8051-Source DesignWare-PCI        DesignWare-PCI-Source
21:43:34 (snpslmd) ECL-Compiler FPGA-Compiler   FPGA-Library-Compiler
21:43:34 (snpslmd) FPGA-Option  HDL             HDL-Compiler
21:43:34 (snpslmd) Interface-Shell Library-Compiler LSI-Interface
21:43:34 (snpslmd) Mentor-Interface SGE-DC-Interface SGE-EDIF-Interface
21:43:34 (snpslmd) SGE-VHDL-Interface SGE-Verilog-Interface SynLib-ALU
21:43:34 (snpslmd) SynLib-AdvMath       SynLib-Eval     SynLib-Seq
21:43:34 (snpslmd) Synopsys     Synopsys-Queue  Synopsys-Release
21:43:34 (snpslmd) TDL-Interface        Test-ATPG       Test-Custom-Protocols
21:43:34 (snpslmd) Test-Compiler        Test-Compiler-Remodel Test-Compiler-Plus
21:43:34 (snpslmd) DesignTime   VHDL-Compiler   VSS-Analyzer
21:43:34 (snpslmd) VSS-CLI              VSS-Cadence-Interface VSS-Debugger
21:43:34 (snpslmd) VSS-Falcon-Interface VSS-LAI-Models  VSS-LMSI
21:43:34 (snpslmd) VSS-Lib-Tools        VSS-SDF-Interface VSS-SGE-Tool
21:43:34 (snpslmd) VSS-Simulator        VSS-Utilities   VSS-Wave-Display
21:43:34 (snpslmd) VSS-XP-Accelerator VSS-VIP-Interface VSS-GateSim
21:43:34 (snpslmd) VSS-CompiledSim VSS-SPC              VSS-Verilog-PLI
21:43:34 (snpslmd) Floorplan-Management SNPS-Keygen     SynLib-FltTol
21:43:34 (snpslmd) SynLib-Control       TestSim         TestManager
21:43:34 (snpslmd) Leakage-Power        Power-Analysis  VSS-Model-Developer
21:43:34 (snpslmd) CD-Model-Developer CD-Compiled-Sys-Gen CD-Compiled-Lib-Gen
21:43:34 (snpslmd) CD-Present-Layer-Gen CD-Present-Builder CD-Vhdlgen-Gen
21:43:34 (snpslmd) CD-Vhdlgen-GUI       Behavioral-Compiler VSS-SmartModels
21:43:34 (snpslmd) DC-Min-Area-Retime DesignWare-PCIbasic SynLib-PCIbasic
21:43:34 (snpslmd) SynLib-DSPFIR        RMAN_RUN        VT_VCS_NTBE
21:43:34 (snpslmd) XVVCDebugger VCSCompiler     VCSRuntime
21:43:34 (snpslmd) VCSRuntimeLimited VCSNativeCode      VCSiCompiler
21:43:34 (snpslmd) VCSiRuntime  VCSiRuntimeLimited VCSParallelCompiler
21:43:34 (snpslmd) VCSParallelRuntime VCSParallelThread VMCCompiler
21:43:34 (snpslmd) VMCRuntime   VMCEvaluation   VCSTools
21:43:34 (snpslmd) VCSlm_Hm     LMCSwift        VCSPostProcDebugger
21:43:34 (snpslmd) VMCGeneratorUnlocked VMCExpress_Compiler VCSAMSCompiler
21:43:34 (snpslmd) VCSAMSRuntime        VT_UnifiedCoverage VT_64Bit
21:43:34 (snpslmd) VT_OtherTechnology VT_CoverageURG    VT_NativeTBDebuggerGui
21:43:34 (snpslmd) VT_NTB               VT_CBUG         VT_Visual
21:43:34 (snpslmd) VT_SVAssertionCompiler VT_SDebug     VT_Coverage
21:43:34 (snpslmd) VT_DVENTB    VT_Pioneer      VT_AssertionIP
21:43:34 (snpslmd) VT_SYSTEMC21 VT_AssertionsRuntime VT_CoverageRuntime
21:43:34 (snpslmd) VT_LCA_Coverage VT_LCA_DEBUG VT_LCA_Assertions
21:43:34 (snpslmd) VT_LCA_Language VT_LCA_MixedSignal vera_rtime
21:43:34 (snpslmd) VT_DVE_COV   VT_VCS_BETA_Features VT_VCS_LCA_Features
21:43:34 (snpslmd) VT_VCS_Advanced_Features VT_VCS_BETA_Program VT_PVCSCompiler_Net
21:43:34 (snpslmd) VCSOldPostProcDebugger_Node FusionVantageLmcInterface VCSCompile
21:43:34 (snpslmd) VCSiCompile  VCSOldPostProcDebugger_Net vsecP_OEM_VCS_FUJITSU_GEN_NL
21:43:34 (snpslmd) vsecP_OEM_VCS_FUJITSU_RUN_NL vsecP_OEM_VCS_FUJITSU_USE_NL vsecP_OEM_VCS_FUJITSU_GEN_NW
21:43:34 (snpslmd) vsecP_OEM_VCS_FUJITSU_RUN_NW vsecP_OEM_VCS_FUJITSU_USE_NW XVCSiDebugger
21:43:34 (snpslmd) XVCSDebugger VCS-Express-Compile VCS-Express-Runtime
21:43:34 (snpslmd) VCSCompiler_Node VCSRuntime_Node VCSRuntimeLimited_Node
21:43:34 (snpslmd) VCSNativeCode_Node VCSCompiler_Net VCSRuntime_Net
21:43:34 (snpslmd) VCSRuntimeLimited_Net VCSNativeCode_Net VCSiCompiler_Node
21:43:34 (snpslmd) VCSiRuntime_Node VCSiDebugger_Node VCSiRuntimeLimited_Node
21:43:34 (snpslmd) VCSiCompiler_Net VCSiRuntime_Net VCSiDebugger_Net
21:43:34 (snpslmd) VCSiRuntimeLimited_Net VCSDebugger_Node VCSParallelCompiler_Node
21:43:34 (snpslmd) VCSParallelRuntime_Node VCSParallelThread_Node VCSTools_Node
21:43:34 (snpslmd) VCSlm_Hm_Node        VCSPostProcDebugger_Node VCSDebugger_Net
21:43:34 (snpslmd) VCSParallelCompiler_Net VCSParallelRuntime_Net VCSParallelThread_Net
21:43:34 (snpslmd) VCSTools_Net VCSTools_Net    VCSlm_Hm_Net
21:43:34 (snpslmd) VCSPostProcDebugger_Net VMCCompiler_Node VMCRuntime_Node
21:43:34 (snpslmd) VMCEvaluation_Node VMCGeneratorUnlocked_Node VMCExpress_Compiler_Node
21:43:34 (snpslmd) VMCCompiler_Net VMCRuntime_Net       VMCEvaluation_Net
21:43:34 (snpslmd) VMCGeneratorUnlocked_Net VMCExpress_Compiler_Net LMCSwift_Node
21:43:34 (snpslmd) LMCSwift_Net CoverMeter      CoverMeterOBC
21:43:34 (snpslmd) VCSAMSCompiler_Net VCSAMSRuntime_Net VT_Assertions
21:43:34 (snpslmd) SNPS-Assertions VT_Testbench VT_SystemVerilog
21:43:34 (snpslmd) VCSMXRunTime_Net VCSMXiRunTime_Net Magellan-Sim
21:43:34 (snpslmd) VT_SVDesign  VT_SVAssertions VT_SVTestbench
21:43:34 (snpslmd) VT_NativeTestbench VT_DVE            VT_UCLI
21:43:34 (snpslmd) VT_TestbenchRuntime VT_LCA_Testbench PVCSCompiler_Net
21:43:34 (snpslmd) PVCSRuntime_Net VT_VCS_Power_Management VT_VCS_Checker
21:43:34 (snpslmd) VT_VCS_Echo  VHDL-Tools      CmMonitor
21:43:34 (snpslmd) hspice               hspice_cosim    hspice_adv
21:43:34 (snpslmd) hspicewin    encrypt         metaencrypt3des
21:43:34 (snpslmd) hspiceva     hspicerf        COSMOS_SCOPE
21:43:34 (snpslmd) COSMOS_GUIDE CXp_GUI         CXp_Analysis
21:43:34 (snpslmd) CXp_CircuitEnvironment him_mod               him_mm_pi
21:43:34 (snpslmd) him_mb
21:43:34 (snpslmd)
21:43:34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21:43:34 (snpslmd)
21:43:34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21:43:34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41799
21:43:34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CADABRA  EPIC  ISE-TCADd  TE_CATS  adalmd  anagram  archprod  avantd  chrysalisd  everest  hscd  innologd  la_dmon  leda  metasoftd  nassd  numeritchd  saber_dmn  sandwork  sigmacd  slat  snpsOEM1  snpsOEM2  snpsOEM3  snpsOEM4  snpsOEM5  snpsOEM6  snpsOEM7  snpsOEM8  snpsOEM9  ssilmd  synopsysd  tmald  vcsd
21:43:36 (snpslmd) ------------------------------------------------------------------
21:43:36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21:43:36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21:43:36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21:43:36 (snpslmd)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版本的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顶一个,让大侠给我看看

网友:
snpslmd_license_file应该在cshrc下对应seten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说得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2011-09-12):
哎呀 我也是这样啊 蛋都碎了

网友(2014-01-09):
DC is working but cannot open DC ultra

网友(2017-03-27):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