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C中pin的tdf文件格式是怎么的呀?

楼主(2011-07-31):
用Tcl可以直接写。Astro中可以写pin的tdf文件,请问以下ICC中书写的格式是怎样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之前就没有PIN的约束,那怎么保存呢?

网友:
2010.03 之前的ICC , 兼容老的Astro的 tdf格式,

比如  pad “XXX”   left  1   2  ,
pin "xxx" bottom 2  , 3

后来开发了 set_pin/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命令,
后来就用该命令来约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如此,了解了。怪不得我就只发现Tcl命令

网友(2012-08-28):
回复 网友B:

    请问set_pin/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能读tdf 吗?我写了一下好像报错读不了的样子。

    我的是2011的版本。。是只能手动把tdf改成现在的约束命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