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MDAC版图中提前关断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1-07-31):
我在设计mdac版图的时候发现后仿输出误差和子adc输出有关,比如子adc输出为10时,mdac误差固定为-1mv左右,子adc输出为00时,mdac误差固定为-2.6mv,经过版图删减发现,版图中加入提前关断的开关就会产生这样的误差(运放,电容都用原理图替代),反馈、采样,电平选择开关用版图替代不会产生这样的误差。提前关断开关画得也挺对称的。困扰了好多天了。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mdac是什么东东?

网友:
switch 管子的 尺寸是多少?  有没有用low vt的管子

楼主:
switch 管子的 尺寸是多少?  有没有用low vt的管子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关系么?前仿是满足要求的呀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
switch 管子的 尺寸是多少?  有没有用low vt的管子
引用 网友A:

     用low Vt的管子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1-09-25):
可能原因之一,提前关断开关在关断时向正负采样通路注入了不同的额外电荷,或者是正负采样通路上寄生电容不一致引起的,尤其需要注意采样电容上极板的寄生电容和跨接于两极板之间的寄生电容。可以仅提取电容寄生来验证一下。至于flash输出不同,mdac建立误差不同,应该只是问题的后续现象,不是本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