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双端口RAM的问题

楼主(2011-08-01):
双端口RAM同时对同一地址读写,两个输入时钟是同频同相位,那么这个时候会不会造成RAM的读写冲突?要在设计当中避免这种情况?芯片综合之后的netlist关掉timing check仿真功能正确,发现此时读出的值是该地址上次写入的值而非同时写入的值,但是PR之后的post-sim时候,由于在RAM的仿真文件当中有关于两个clk跳变沿不能相距太近的(3ns)检查,所以此时读出的数据为X,那么真实的RAM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不过如果是通过IP产生的RAM,好像有对这种处理的设置,是先写再读,还是先读再写,印象中是有这个的,你可以看看相关RAM IP的数据手册。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有三种方法是控制这类事情的发生的,除了先读后写、先写后读,还有加入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