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A如果有hold violation,跑post-sim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8-01):
能跑post-sim吗?

网友:
先别提post-sim了, real chip一定不work, 或者bug一堆, 其中原因自己揣摩一下吧。

网友:
好像会 导致后仿过不了,

最好修掉,

网友:
看STA里面 hold_uncertainty 的设置是多少,hold violation的最大值是多少,
如果hold_uncertainty > violation 就后仿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可能还需要考虑 timing_derate的影响)

由于TO前时间紧张,如果要等到timing都收敛再开始后仿可能TO前所有的后仿工作完成不了,所以后仿一般都是在这上面这个时间点就可以开始了。

网友:
既然已经知道存在timing violations,再post simulation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