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v7725

楼主(2011-08-01):
有人用过OV7725的摄像头芯片吗?有个疑问,为什么I2C配置的时候发地址都没有ACK信号产生?写地址配的0x42,求解……

网友:
可能是你的OV7725没有工作起来,检查一下电源和外部时钟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是有的,同步信号也是有的,就是不响应I2C,无解中……

楼主:
顺便一问,0V7725器件地址,写的时候是0x42,读的时候是0x43。是器件本身就有两个地址还是加了读写位才变成的两个地址呢?

网友:
怎么链不了啦

网友:
是读写位变成了两个地址。

你在检查一下你的复位线和pwrdown线,看看是否正确?我记得有几款ov模组是高电平复位的,请查看datasheet确认

网友(2012-11-07):
我也碰见这个问题了,还没解决,楼主解决没,能否给我点提示。qq:366871316,纠结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