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对于迟滞比较器,其工艺失调电压能被单独消除吗?

楼主(2011-08-01):
这里的迟滞比较器,指的是ALLEN书中,比较器一章的“内部迟滞比较器"。我们知道迟滞比较器阈值门限,是通过人为使输入对管或负载管不对称来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引入了一个人为的失调电压。现在我的项目电路要用到迟滞比较器,阈值门限都设置好了,但是假如真的生产出来,肯定有因为工艺失配原因导致的不需要的失调电压,这个电压加到原先设置好的阈值门限上,可能使阈值门限产生很大的变化。我就不知道如何消除工艺失配失调电压了。

对于过零点比较器,我知道只要用电容和自动校零技术就可以消除。那么对于迟滞比较器呢,假如还用这方法,那么迟滞比较器本身的阈值也被消除了。

所以我想问下大家,迟滞比较器的工艺失调电压能被单独消除么?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关注下

楼主:
让帖子起来,希望有人解答

网友:
迟滞比较器就不要考虑工艺失调电压

网友:
怎么能不考虑呢,对于每个比较器,设计者可能希望迟滞电压是一致的,不要有的大有的小,所以还是有需求减小失调电压的,有这个需求就需要有仿真方法,于是,怎么办呢?

网友(2013-06-28):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不需要考虑失调电压,本来就是用在输入波动很大的环境,是个范围比较,翻转电压要那么精确干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有clock可用,那有几种技术可以消除offset.
如果是continous的比较器,那主要通过加大输入对管面积来降低offset。

网友:
引入迟滞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貌似,非对称管的设计只要考虑到迟滞区间在工艺偏差的范围内足够robust就ok。迟滞比较器本生就是正反馈,有点失调就跳到vdd或者GND去了,正好稳定。

网友(2018-01-27):
现在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
本来就是用在输入波动很大的环境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也做了尝试,用两个周期,一个周期自动校零,一个周期在输入加入迟滞阈值,用两个比较器组合实现。因为我们的项目需要对强驱动,慢速信号做比较,恰巧有类似的要求。当时手头在做SAR_ADC就把里面的一些技术平移到迟滞比较器上了。对了,我们的比较器是要求轨到轨,然后迟滞阈值可配,分别是0mV,5mV,10mV,20mV。欢迎讨论,想知道其他小伙伴和高手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2018-11-07):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小阈值情况下如何考虑失调导致的影响呢

网友:
通过加大输入对管面积来降低offset

网友C(2022-10-12):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也做了尝试,用两个周期,一个周期自动校零,一个周期在输入加入迟滞阈值,用两个比较器 ...

可以请教下您具体的实现方法吗?我目前也是想做到0~20mV的可调电压,但是PVT漂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请教下您具体的实现方法吗?我目前也是想做到0~20mV的可调电压,但是PVT漂移很大。
...

用四输入比较器,一对做差分信号输入,一对做阈值输入(0mV,5mV,10mV,2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