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C VCO调谐曲线不是单调的

楼主(2011-08-01):
LC振荡器调谐曲线不是单调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很正常,varactor的特性如此。

网友:
    是不是varactor电容接反了?不正常,如果kvco增益不是单调,那LCPLL环路怎么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体是单调的,只是调谐电压从0慢慢增加时调谐曲线刚开始的很小一段非单调,之后是单调的

网友(2014-12-10):
调谐曲线开始时不单调是怎么产生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