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含有top-2层的IP,其上top和top-1层不能加dummy, 这可怎么办?

楼主(2011-08-01):
这个design中, 含有5个IP(只有top-2层metal),最后阶段需要加dummy metal, 但是IP vendor不建议在其IP上加dummy,我让他们自己加, 他们说不加,因为一旦加上,就不算proven IP, NND!

因此, top 和 top-1两层 metal density不达要求, 这可怎么办? 请有相关经历的大大给些建议。

网友:
你的metal density是怎么查的?按照box区域呢,还是all chip?
如果all chip的话,那就在别处找补,如果box的话,那就没法了
要求IP上不加,就不加呗,也是对IP的性能的保护约束。

网友:
对, 90nm以上都是整体密度, 整体大于某个值就行了,

90nm以下都是窗口密度,即每个窗口大小都必须满足,

如果是tsmc的工艺,个人感觉加dummy对timing、SI 影响很小的,
都是很小的方块, 不放心可以抽取RC来看看,

我们这边基本上不考虑dummy的timing影响,

网友:
一般而言,Vendor是说IP的上方不要加signal的routing,但是做powermesh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你的是RF的IP。

网友:
加些dummy没关系的额, 你啥工艺的

网友:
IP的话,最好不要对其内部再任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