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的输出共模点评前后仿真不一致

楼主(2011-08-01):
各位大侠
我做了一个SC CMFB的折叠共源共栅的放大器,前仿真的输出共模电平时1.65V,  后仿真的输出共模电平时1.57V,我对版图进行了优化 但还是没有什么改观,
大侠们  我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的寄生电阻引起的???

网友(2011-09-02):
有可能op-amp两个输出端的寄生电容不等,你看看两端口的寄生电容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