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单片机如何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去的,我需要原理!

楼主(2011-08-01):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人知道程序烧写原理的?就是程序是如何传输到单片机中去的,能够亲自指导最好,不能的话能不能推荐几本书或者资料,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2011-09-01):
很難一話道盡

网友:
通俗的说就是讲.c文件转化为.hex文件,讲普通的代码变为二进制码

网友:
简单来说首先编译器将你的c代码或者汇编代码编译连接生成可以下载的文件,常见的有intel的hex格式,ti的d43,txt其他的还有bin,axf……格式很多的,他们的统一作用就是可以告诉下载器在指定的flash地址上写入什么数据,当你使用下载工具进行下载时,一般需要有上层应用程序进行配合(也有通过串口或者网口下载的),将生成的文件按照指定的格式通知下载器向目标芯片的flash指定地址写入指定的数据,下载器接收到这些数据后按照芯片规定的下载时序(一般有几个信号线互相配合)向目标芯片写入数据,最常用的是jtag。另外一种就是芯片中有bootloader,这种就可以通过串口,网口,甚至无线进行flash的烧写,这中方法需要芯片支持程序擦写flash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我们需要实现物理层以及部分数据链路层的协议然后用无线来烧。

网友(2014-06-24):
分兩部份:
1. Flash 燒寫 command.
2. Interface, 一般都是 serial, ex: 2-wire JTAG; USB

网友:
1. Flash 原理.
2. Interface, ex: USB, 2-wire JTAG

网友:
flash cell写入利用雪崩击穿,擦是用隧道效应
外围数字逻辑控制高压,字线位线上的电压之类,flash提供方都有时序说明的。
所谓无线来烧写只是要烧写的数据来源途径较正常烧写不同,编程部分区别不大

网友:
了解一下,说不定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