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中sdf标注的延时与verdi看波形的延时

楼主(2011-08-01):
PT生成的sdf文件中,标注的延时信息是这样的:

(DELAY
    (ABSOLUTE
    (IOPATH I ZN (0.017::0.016)  (0.015::0.014))
    )
)
明显的从I->ZN 上升沿delay max为17ps, min为16ps。下降沿delay max为15ps,min为14ps。。
但后仿真时用verdi查看这个器件的delay,发现不管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都为10ps。起初我以为是verdi的精度没调好,但结果不是这样的问题,verdi为1ps了。。。。。有谁注意过这个问题?难道是vcs反标sdf的时候有精度限制?vcs反标的时候有精度这一选项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先顶起来。。。。。。。。。

网友:
是整数说明你没有反标成功吧!!

网友:
先看一下该器件所在后仿仿真module(.v文件)的精度是多少,另外看一下仿真文件中这条路径的延时是多少。
或者在仿真波形中再看几个其它cell的的delay是否也都是 整十 ps的延时。

看看是仿真精度的原因导致个位数上的延时被处理掉了(但是一般来说应该四舍五人,NC是这样,VCS不太了解,可以查查手册),还是根本就没反标上所以工具就直接用仿真库里面的延时。

网友:
`timescale所定义的最小精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注是成功的,问题只是说个位数被抹掉了,看过去都是10的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看了其他的cell,发现有同样的问题,不单单是这个cell。。
仿真的精度设置为1ns/1ps了,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在rtl仿真中,我能看到1ps的延时。
证明仿真的精度设置是没问题的。这样看来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1)可能是vcs标的时候出问题。
(2)后仿仿真module(.v文件)的精度不够,没到ps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应该就是仿真module里定义的精度问题了,估计其精度为10ps,你改成1ps试试呢。。。

楼主:
回复  mybeloving
那应该就是仿真module里定义的精度问题了,估计其精度为10ps,你改成1ps试试呢。。。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最后发现是库的module里的精度定义为10ps了。一个cell不要紧,差个几ps,20个,30个连起来那就大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1-11-28):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4-04-08):
学习了,以后要注意

网友(2018-04-01):
厉害了,受教了

网友D(2018-10-26):
回复 网友C:

你的库module是说std lib里的timing scale么?我的std lib里已经设 `timescale 1ns/1ps 了,但是Verdi观察仿真结果delay都是1ns的unit delay。

网友(2021-11-21):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的库module是说std lib里的timing scale么?我的std lib里已经设 `timescale 1ns/ ...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2023-07-26):
好经验啊

网友:
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 一开始也以为是timescale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反标sdf时,未指明max, 默认采用了typ. 而sdf中, typ是空的,所以就采用了库中的delay.
猜测是这样, 后面读取sdf的时候, 注明max就好了.

  1.         $sdf_annotate("xxx.sdf", u1,, "sdf.log","MAXIMUM");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