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al flat placement。ICC中这个概念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1-08-01):
相应的有个create_fp_placement命令,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貌似是放macro的,但是貌似又不太像。

You can place relative placement groups during virtual flat placement in the design planning
flow. To achieve bette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reate_fp_placement and
create_placement commands, the create_fp_placement -no_legalize command
supports three types of relative placement groups that contain macros only, standard cells
only, and both macros and standard cells.

relative placement怎么理解呢???

求问各位大神

网友:
create_fp_placement 是包含 macro/std cells 一起放的, 也就是让ICC 帮你做个基本的floorplan,

但是基本上没啥用,只是参考作用

VIrtual flat 只是icc的一个概念, 没啥特殊意思,

create_placement不一样的,只是放std cells, 是place_opt 的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就是说Virtual flat placement只是虚拟的摆放了标准单元和宏单元(虽然能够图形显示结果),但是并没有实际物理上摆放这些单元。只是给用户一个参考。那这个的参考价值在哪呢?图形反应不出来呀?

实际中做placement的流程是不是:1手动拖拽宏单元进行摆放,2然后再设置宏单元边上的blockage,3然后再create_placement来摆放标准单元,4最后再进行place_opt?

网友:
建议看看 icc文档, user guide
这样问问题 是学不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你哈。

网友(2015-08-14):
relative placement 一般适用data path logic 的一种优化结构 可以把位线和字线排列的更加仔细和整齐利于分析时序和能耗

网友:
速度快  这样不就能够快速查看切得block 是否面积合适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