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测试时未被选中芯片电源抬升

楼主(2011-08-01):
此次流片的芯片里共有两个部分。其中一个是B,另外一个是芯片A(假定)。两个芯片均为1.2V供电,为方便测试功耗两个电源是通过不同的PAD供电(两电源在芯片内部不连接)。测试时发现,当只给A供电时,B芯片的电源电源会有个0.6-0.8V的抬升。为验证该电压是否有驱动能力,将此电压与地之间串联一20欧姆电阻,发现没有电流。
请问各位大侠: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什么效应引起的?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
可能ESD有连接吧,不会有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能解释的具体点吗?

网友:
你的0.6~0.8貌似正好是导通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2011-09-08):
Thru protect doide of PADs, you can check the connection of power 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