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仿真ALTERA IP 遇到问题

楼主(2011-08-01):
NC-Verilog仿真QuartusII9.0的问题一直用Cadence NC-Verilog(版本是5.10-p004)来做仿真验证。以前用QuartusII7.2一直没问题,最近用QuartusII9.0出问题了。在编译altera_mf.v时,报错:

ncvlog: *E,UMGENE (altera_mf.v,23972|5): An 'endgenerate' is expected [12.1.3(IE EE 2001)].

查看altera_mf.v的相应位置,发现它用了generate语句。不知是不是NC-Verilog对generate支持不好的原因。

有没有什么办法?NC-Verilog的最新版本是什么呢?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啦,感觉是版本的问题吧,最新的版本我知道的是2009年的,5.几的忘了;
如果把generate语句去掉,会出现  An “endmodule”  is expected 的问题,但是这个语句2001年就有了,而且ncverilog也说是支持的   说是+v1995 就OK,但是会出现别的错误!楼主搞定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没5.1这个版本了,我现在用的是IUS(还是NC),我也加了v1995了的,但是还是不对。

网友:
版本不支持,换到IUS5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