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时compile -scan后哪些情况下寄存器不会全部转成扫描寄存器?

楼主(2011-08-01):
个人认为,compile -scan后所有的寄存器都会转成扫描寄存器,但是今天遇到不带reset pin的DFF没有转成扫描寄存器的情况。各位讨论一下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我想到的原因有:
1. target library中没有带SI/SO/SE pin但是不带reset pin的扫描寄存器
2. library里面有,但是被dont_use了

各位大侠聊聊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打两拍的同步寄存器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和前一个寄存器是链状关系?会不会工具的默认设置是这种情况不会将起转换成带扫描链的寄存器?

网友:
shift register 可以不用转吧, 然后就是library里面最好 DFF 和SDFF 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