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一段时间后没有波形了

楼主(2011-08-02):
大家好,这几天碰到一个问题,用vcs跑仿真,用dve看波形,仿真跑一段时间后就不再产生波形了,连时钟信号都没有了,但dve还可以操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一直不能解决。

网友:
这个是不是你设置了dump波形的时间引起的...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vcs跑了一小段时间就不再出波形了,跑其他case的时间比这段时间长多啦。

网友:
你看一下dve中报的错误,,我也觉得是dump问题,,或者你的数据已经跑飞了,,

楼主:
我详细看了nlint的report和dve的report,都没有发现问题,应该不是dump的问题,因为我把要处理的图片size变小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请问你说的数据跑飞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