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宽金属开slot

楼主(2011-08-02):
版图中金属宽度太大要开slot,有谁会啊

网友:
Do you have the slot layer ?

网友:
这个根据设计规则来开 应该就行了吧 没什么的吧

网友:
多大宽度需要slot,做DRC的时候报的错误里面就有提示;
个人感觉这个无非就是把一大坨金属画成n个小块(之间留够间距,这个间距就是slot吧),然后用金属走线把这些块连起来。

网友:
用chop挖掉块矩形?根据规则嘛,或者看DRC报错的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于35um*35um吧 电源线比较宽 是用chop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where can I find it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不是这样吧 电源线金属比较宽 所以要挖slot  以减小应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DRC的时候有警告 还有就是金属密度 这些应该怎么纠正啊

网友:
根据design rule 判断多宽的金属要slot,slot的宽长是多少,然后用chop把那块金属挖掉一部分就可以了。
金属密度不够的话,就在芯片的空隙和边角加上符合设计的不接电位的金属块就可以了,不过,首先要检查电源和地等是否尽可能用了多层金属,假如还不够,就在电容等上面覆盖上层金属(一般密度不够的应该是顶层金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大哥的解答,就是不明白金属密度的含义,那个百分之三十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金属密度就是指在你所画版图面积内,各层金属所占面积和总面积的比值。在铝制程中,金属密度过高(譬如到了70%)易造成欠刻蚀;密度过低,由于刻蚀时中的聚合物浓度太低,造成刻蚀时铝线侧壁保护不够,易产生notch。这些不仅会影响wafer当中metal的连线,还会影响到后续CMP的平坦度,进而对chip的性能造成影响。一般foundry会对金属密度有最低要求,比如>30%,但一般不要超过50%。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牛 大哥有流过tsmc.18工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 我画了一块大金属 以下是报的slot错误,不懂它意思,教一下啊,该怎么改

   错误一: min. hole density for metal lines that need to apply slot 1.5%
   错误二: wide metal(>35um)must have slot A=(size (size m5exd by 1.0 underover) by 17.5 underover truncate 17.5) and m3exd
                      enclose rectangle a 35.005 35.005

网友:
可以有slot layer ,也可以ctrl +c 自己挖个曹啦~~~

找了个图给你看,就知道了,这2种方式效果是一样的。

你干嘛画这么大一块金属啊?考虑电流密度吗?要是的话,你挖完槽之后你在重新考虑是否会出现电流密度太大的问题。

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射频模块啊,信号电流比较大,那样子画有什么依据吗,是不是只要DRC通过了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走线不出现DRC 错误就没问题了,但是有时候考虑这条连线的电流密度是否太大,是否有出现EM的可能,还有就是是否要考虑寄生电阻,电容的影响。就如同:你走线很长的话,寄生电阻可能很大的,寄生电容也可能不能忽略,还有就是走线太宽,tsmc18(MET>35uM)的话就要加slot layer,这个应该是考虑到大面积金属沉积的可靠性问题才要求开的槽吧,

网友(2022-03-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挖slot是什麽意思 能不能解釋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金属密度的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2023-06-28):
引用 网友E:
金属密度的问题可以忽略

也不是,只是做单独的小模块的时候忽略,但是流片画顶层的时候,其实是整体考虑的,需要把DRC的density问题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