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中做时钟树遇到了些问题求教~~

楼主(2011-08-02):
一个小模块大概就100个寄存器和几十个与非门,自己在外面加了一些pad。Encounter 读入的SDC文件是直接从DC导出来的,没修改过。做完时钟树发现,整个模块只在clk路径中pad和core之间的加了一个buf,其他clk路径上均未加入时钟树。我设置的最大fanout是3,但是报告中显示的clk路径上的fanout有60多,存在着vilotion。。这是什么原因呢,求教啊~~~

网友:
你是不是对clk同时也设置了ideal network属性

网友:
我也求解,大侠

网友:
应该单独对clk tree做max fanout约束。另外不肯定你的sdc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对clk做ideal设置,到时对reset信号做了ideal设置,这个没影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clk tree做了fanout的约束了。。在encounter中已经报出fanoutviolation,应该已经识别出fanout不满足了吧,但是做CTS根本不往里面加buf来改善情况。。只在pad和core之间的clk路径上加了一个buf。。。

网友:
你的ctstch文件怎么写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AutoCTSRootPin iClk
Period         4.22ns
MaxDelay       4.22ns
MinDelay       0ns
MaxSkew        100ps
SinkMaxTran    200ps
BufMaxTran     200ps
Buffer         CLKBUFX1 ......
NoGating       NO
DetailReport   YES
ThroughPin
END

网友:
MaxDelay       1ns
MaxSkew        200ps

Buffer CLKBUFX8 CLKBUFX16 CLKBUFX20

MaxFanout 1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哈~~~出来了,弱问maxskew为什么要把100ps改成200ps呢。。。CTS不是让skew越来越小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然了,maxSkew小了好,我那只是让你试验一下,你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调整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maxdelay设的太离谱了,至于原因你可以问一下你的前端人员。

    时钟树的产生不是设一个fanout就可以控制的、

   你可以试一下各种情况。

还有你的CLKBUF设的也不好,应该掐头去尾,具体原因看陈老大的每日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再想问下我在sdc里面设置了maxfanout 10 ,有没有办法在encounter导出ctstch文件的时候自动保存maxfanout这个参数,否则每次还要手动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ctstch这个文件就是要自己根据具体情况手动修正的,你不要用它自己导出来的

sdc是前段给你的约束,但是CTS的时候,你还是把这部分工作认为是独立出来的比较好。

所以,建议你自己写一个ctstch文件,然后做CTS时指定它就好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为什么你的约束文件就没有出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cts文件没写好,但为什么sdc文件给了些约束,cts不能自动保存这些参数,这个问题还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D:

    sdc中的maxfanout是给所有signal的,所以我说要单独给clktree设置maxfa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