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dentify工具的IICE parameter?

楼主(2011-08-02):
其中的qualified sample和armed triggering的区别。
感觉都是设置特别的sample条件,较小面积和存储的代价?有什么异同呢?

网友:
user guide中有很详细的说明,qualified sample在触发时只采集满足条件的一拍数据,从而能在很长的时间内把满足条件的数据都才下来,armed trigger是触发时采集所有数据,然后马上等待下一次触发又再次采集,直到认为中断,此时得到的总是最后一次采集到的数据,armed trigger的面积要大一些。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哪个版本的identify,能发一个破解给我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
用的公司正版。

网友(2012-07-03):
就是功能和资源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