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已经试用的5位请在这里说明一下进度,以及有什么问题汇总一下

楼主(2011-08-02):
已经试用的5位请在这里说明一下进度,以及有什么问题汇总一下,我们会统一发给xilinx工程师帮忙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
          1.FPGA内部用的CPU软核,很少资料,不知道怎么用此软核。
          2.我在使用时发现USB-JTAG下载我的软件时,说不能打开JTAG口。不知道什么原因。
          3.我要从新配置软核我们是否有此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提交,等待回复中,请大家继续提问

网友:
1,上星期熟悉了一下文档以及器件手册。还好,每个文档都比较详细,写的也很清楚。

2,目前正在跑uart 控制器的仿真,因为是从v5拿过来的,所以有些IP要重新弄一下。

3,准备将各个模块都试一下先,暂时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设计目标,等待灵感吧。